[工仪] 电动牙刷变身小电钻

楼主(2020-06-16):
把电动牙刷的运动机构去掉,割掉多余的壳体。
钻夹头直接装在马达的轴上,装上0.8mm的钻头,临时新的给玻纤板打孔正好。(手电钻太重,容易弄断钻头)
原来电动牙刷是用一节5号电池的,换上14500锂电池,电机转速增加的不少,间歇使用应该没问题。

样子不好看,但能用。
装钻头时先取出夹头,装上钻头后再插到电机轴上,在壳体侧面开了个洞,用六角棒把紧固螺丝上紧即可。

网友:
用偏心轮小电机的才能改吧,高档一点的都是震动马达

网友A:
这种功率太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率太小吧

给PCB钻个洞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怎么看着夹头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夹头不舒服

包皮过长

网友:
其实不如改成电动螺丝刀

网友(2020-12-03):
好家伙 一语道破

网友:
坛友犀利的评论让我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