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20-06-16):
各位高手、专家、大神:

我的古董级超霸电池充电器,现在不工作了。
请帮忙看下电路中红圈部位是个什么元件,用什么替换?

镍氢电池充电器,两节串联充电。
图中AA+是接5号电池正极,AAA+是接7号电池正极,P-接电池负极。
红圈部位元件外观是个贴片三极管,丝印^6,不是“A6”。

百度搜索丝印A6元件,有人说是开关二极管。
但查看它的datasheet发现其中1个脚是空脚,从电路图看,显然不像开关二极管。
所以来求助各位高手。

本人念旧,不舍得扔掉这古董,想让它继续服役。

网友A:
你把电路板拍个相片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路板拍个相片不是更好吗?

谢谢温总解答!
就是怕电路板看不清,才特意根据板子电路描了图。
下面是其中一组充电电路,两组一样的。

网友B:
你拍的图片里有3个三极管一个电容,其它是电阻
还忘了一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拍的图片里有3个三极管一个电容,其它是电阻
还忘了一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
...

发光二极管在图里有,680电阻右边。
坛友你知道Q4是个什么三极管吗?
Q5丝印M6,Q6丝印L6,这两个都可以找到对应型号。
期待哪个电路高手解答。

网友:
元件用表测一下,另一路也不正常么

网友:
NPN三极管或N型场效应管,用S8050试试,不行就换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