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6S存储不足

楼主(2020-06-16):
17年京东当时 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的,银子少,没办法,只能上32G的,3年多过去了,内存是捉襟见肘 ,经常软件是卸了这个才敢装那个,问了问升级内存的,需要好几百大洋,外置U盘的也得200左右,这个东西就是加个苹果的接头真是身价翻翻啊,坛友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
外置u盘有点搞笑

网友:
这样的里面很多是一个TF卡  我拆过  还有这样的读卡器卖   这个可以升级硬盘 买个商家写好序列号的硬盘

网友:
換機吧……32G哪裡夠用啊。或者是黑破解加內存,
乾脆換個安卓的,哈哈

网友:
6S升级内存很成熟了  128的才不到300

网友:
升级上去,意义也不大了,如果能当备用机,能再战2年,也就值了
那还是可以升级的,64g起,是否升级到128就看你需求了

网友:
升级意义也不大吧

网友:
已经是淘汰的机型了,还折腾什么?坚持到年底直接换5G的。

网友:
如果觉得速度还行的话,升级闪存还是可以的,两百多相对于买新机来说,洒洒水啦……

外接U盘那个就太屌丝了,搞笑,那还不如换新机!

网友(2020-10-12):
好多人说升级内存 反正我觉得不稳定 不建议动主板 作为手机维修从业者的建议

网友:
还准备用上1/2年可以升,否则直接SE。反正SE 64G/128G的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