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华为B5智能手环拆机。求维修!

楼主(2020-06-16):
手环现在无法识别底座内取出,拆开看下,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维修方向,谢谢!
原貌  分离后  点亮 选择联系人拨号

取出依然提示取出拨号 上下盖分离分离完成  主板和电池

电池信息   底座充电口、麦克风、开关键、心率传感器

规格参数主要参数
  • 功能彩屏触控、蓝牙通话、通过蓝牙耳机听音乐、联系人(快速拨号)、来电识别/来电静音(仅支持华为EMUI 4.1及以上版本的手机)、通话记录、健康助手(TruSleep科学睡眠、24小时心率监测、活动记录等)、运动监测(走路、跑步,骑行等多种锻炼模式监测)、运动目标设定、消息提醒、久坐提醒、智能闹钟、事务闹钟、手环找手机
  • 匹配系统Android 4.4及以上 iOS 9.0及以上
  • 电池容量典型值108mAh
  • 适配腕围14~21cm
  • 理论工作时间典型工作时间:约3.5天(关闭科学睡眠)约3天(开启科学睡眠)备注:不同用户因使用习惯和手环功能配置不同,工作时间略有差异
  • 理论通话时间6小时
  • 理论充电时间约2小时

主体
  • 品牌华为(HUAWEI)
  • 型号华为手环B5
  • 颜色钛金灰

规格
  • 功能彩屏触控、蓝牙通话、通过蓝牙耳机听音乐、联系人(快速拨号)、来电识别/来电静音(仅支持华为EMUI 4.1及以上版本的手机)、通话记录、健康助手(TruSleep科学睡眠、24小时心率监测、活动记录等)、运动监测(走路、跑步,骑行等多种锻炼模式监测)、运动目标设定、消息提醒、久坐提醒、智能闹钟、事务闹钟、手环找手机
  • 匹配系统Android 4.4及以上 iOS 9.0及以上
  • 材质玻璃镜面,316L不锈钢边框
  • 电池容量典型值108mAh
  • 蓝牙蓝牙4.2
  • 充电接口Micro USB 充电接口
  • 理论工作时间典型工作时间:约3.5天(关闭科学睡眠)约3天(开启科学睡眠)备注:不同用户因使用习惯和手环功能配置不同,工作时间略有差异
  • 理论通话时间6小时
  • 理论充电时间约2小时
  • 机身内存(ROM)16MB Flash(外挂),1MB Flash(内置)
  • 运行内存(RAM)512KB
  • 麦克风双降噪麦克风
  • IP57IP57防尘防水
  • 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心率传感器,霍尔传感器
  • 屏幕1.13英寸AMOLED 触摸彩色屏,300×160像素,支持滑动、点击
  • 腕带材质金属
  • 按钮2 个耳机取放按键,同时按下,弹出耳机。1 个侧按键,支持长按、短按、双击
  • 电池聚合物锂电池

属性
  • 尺寸整机(含底托,不含表带):58.2mm×23.3mm×12.9mm 耳机:44.1mm×20.0mm×11.9mm
  • 重量产品:整机重量<40g(不包含表带) 耳机:约14.3g
  • 适配腕围14~21cm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难道没人懂吗?

楼主:
座子的底部有一个磁铁,应该是磁吸的。但是没找到开关在哪

网友A:
我感觉不是表头问题,像是表带问题多点!你有条件的话换过表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是表头问题,像是表带问题多点!你有条件的话换过表带试试

换我同事的试过,表带是正常的!

网友(2020-10-30):
刷机试试。或者重启。另外感谢电池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