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热风枪

楼主(2020-06-16):
本来想入一个单独手持的热风枪,看评论只能吹膜,拆不了贴片,看了看只有焊台的,本人只是一支业余鼓捣,所以一直没购买热风枪,无奈家里吸顶灯都是烧一两个灯珠。就看了看,论坛搜了搜,众说纷纭,有说气泵的粗暴给力,有说气泵过时,时下无刷风机很强大,还有说根据自己需求,想来气泵含量高且粗暴,同规格气泵贵,那就买吧,网上卖家还都晒出内部照片,找一台做工好的买了,没想到收到后,体积太哇塞了,对于我这种业余的,真是没地方放……

底部螺丝也没注意拆就去焊接一圈灯珠了
不知道为啥要求用前拆掉,第一次用,没拆固定螺丝也没感觉异常,
就是体积好大,
内部照片吧和卖家宣传图一样,感觉这个做工的就这款最便宜

就这样了,200出头,我看了所有内部照主板芯片最好看的一个,深的东西我也不懂

使用感受,吹led贴片,(图上是换好了旧灯珠到上面了)网上看温度320-360吹灯珠,我试了好难,吹了2分钟以上,灯珠塑料都化了还不掉,当时想怎么回事,可能第一次不会用这种东西,然后调高温度到400,这回轻松下来了,又找替换的灯珠,这是驱动坏的,谁想一吹也就几秒一下子都掉了,这才想到是焊锡质量问题,这个焊锡质量十分差,烙铁悍都不流动。
吹正经的焊锡贴片真猛,遇到不好的焊锡吹坏了贴片也不掉……

网友:
只换灯珠可以买一个加热板几块的那种PTC发热板,买过一个拆换灯珠利器。风枪用处也很大。

网友:
要250左右吧

网友:
国产来讲,便宜,这个做工还不赖

网友:
业余拆这种贴片灯珠  要么暴力破坏掉
要么 就用ptc铝加热板,底板往上一贴  十几秒 化锡不伤灯珠。

网友:
拆灯珠的神器实乃20块包邮的PTC发热片,比热风枪好用太多了。

楼主:
ptc发热片看过,现在都是玻纤电路板,不是过去铝基板,ptc恐怕不好使吧,还有热风枪一步到位,干别的也行

网友A:
拆灯珠我都是在煤气灶上烧,两百多够我加两三瓶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灯珠我都是在煤气灶上烧,两百多够我加两三瓶气了

可现在品牌灯具都是玻纤板,玻纤板上贴LED

网友B:
只是一般的维修,没必要上气泵风枪

网友:
我也想买 还在纠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现在品牌灯具都是玻纤板,玻纤板上贴LED

ptc发热板搞玻纤板除了会变色,和搞铝板没什么两样。

网友:
我买的没显示的到手也觉得超大一个没地方放,没办法用完又扔纸箱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般的维修,没必要上气泵风枪

风机的没用过,第一次用风枪,气泵给力,粗暴,爽

网友:
两块钱的防风打火机不香吗?

网友:
你们说用其他加热的就是外行了!!其他加热方式会污染电路板,吧表面的绿漆烧掉,有电解电容的还容易烧爆,还是要用专业的热风枪才好!

网友(2020-10-30):
我是在燃气灶上用中心小火化锡拆灯珠的,助焊剂用的松香

网友:
作工用料可以

网友(2021-03-21):
这做工跟邦远内部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