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晨洲岛笔式万用表

楼主(2020-06-16):
30元买的,4000字,精度还行,采用的SD7835A芯片。电流档保险丝是0.5a 250v的,最大可测400ma,没有大电流档表笔插头有0.2欧接触电阻,处理一下可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笔式表,也就细了点,但也太长了

楼主:
长度22cm,感觉有点大,还有说明书和表笔注明CATIII 1000V 能信否?

网友:
手里有5块万用表了,LZ又来

网友(2022-12-10):
晨洲岛,,PDD上为什么都是他家的??

网友:
这个表有缺陷,关机情况下有电源短路的情况

网友:
7501方案的,没有可玩性全部软件控制,我有个钳型表一样的方案芯片坏了,就算换芯片也不行没程序一样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