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第n次修美的铜线盘电磁炉c21-sn216

楼主(2020-06-16):
这次是一插电爆了  经查保险断路 igbt短路 g脚18v稳压管短路 代换 串200w灯泡轻微闪烁 没有上电滴一声 咨询衡水家维老哥 老哥说线盘串灯泡上电 我信了 一插电 保险炸了  …… 老哥你害我啊 ! 经查 桥堆短路 看来原来桥堆坏的不彻底 这次通电彻底坏了 代换保险 桥堆 串灯上电 正常 去掉灯泡上电 可能查询开关有毛病 还是电磁炉还是有问题 开关不回味有卡滞 按了几下 妈的又爆了 此处有哭声 经查保险炸飞了 尸体都没了 代换保险 桥堆 igbt 从旧板子拆的这一套 没敢用新的…… 穿灯上电 没问题 去掉灯泡上电 不用那个插座了 好使心中大喜 放锅 麻的不检锅 查检锅电路 q2三极管8050短路 二十多欧母 去掉三极管还是短路 爬线发现去主控cpu了 凉凉了 想着扔了可惜 启动淘宝 发现不贵 死马活马医一医 下单 到货 上机 正常 装机 收工 !

网友A:
老哥,可以写一下小说,你搞得好精彩呀

网友B:
灯泡大法,貌似要上40W以上的白炽灯,你这个是LED。。。

网友C:
学习了!电磁炉修起来还真多问题!

网友D:
灯泡要100瓦的啊

网友E:
哈哈,不计成本的维修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炸得昏天黑地,不计成本的维修,

网友F:
一圈圈的不会是铜线吧,估计不会是,因为它不值几个钱。

网友:
九死一生,技术很好

网友:
这个电磁炉线盘拆铜线有二两铜,早期电磁炉能拆半斤铜

网友:
和楼主同型号,我的买来使用一个月稳定后就在板子上刷了绝缘漆,目前已经服役9年。连按键开关都没换过。

网友:
文章写差评,结尾收得太快了,刚看爽是突然一句话就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圈圈的不会是铜线吧,估计不会是,因为它不值几个钱。

这个是铜线盘的,属于缩水了的铜线盘

网友:
据说原来用H20R1203的电磁炉,用25N120代换的话可能会出现IGBT发热严重导致炸机的问题,说是驱动不足引起的,你开大功率烧一分钟水后断电摸一下IGBT散热片烫不烫,如果烫的话估计还是会出问题:https://www.jdwx.info/thread-617638-1-1.html

网友:
像这种铝线盘的机子如果管子爆了,我一般都是建议用户换板维修。因为如果当时修好了,说不定哪天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可以写一下小说,你搞得好精彩呀

哈哈 谢谢 衡水家维帖子看多了 有点受熏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大法,貌似要上40W以上的白炽灯,你这个是LED。。。

兄弟 你仔细看 这个是印度尼西亚的飞利浦白织灯 发光比透明玻璃的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电磁炉修起来还真多问题!

总结就是不要怕炸 修多了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要100瓦的啊

咱手头没有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不计成本的维修

没多少钱 修一修比买一个辣鸡电磁炉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