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保险丝吧?

楼主(2020-06-16):
今天打开电脑电源插座开关,啪”的一声,台式机后面跳火,按下电脑开机键,没反应了。拔下接主板上的所有电源插头,短接绿黑线没反应,电源罢工了。拆开量如图中电线旁边那个貌似保险丝管的东东,不通。那个应该是保险丝吧?如果是的话,会是几安的?会不会电源就这样报废了?

在线等,先谢各位解答了!

网友:
应该是,看里面好像已经断开了

网友A:
焊下来看看,两端的铁帽子写着多少A的,开关电源烧保险不能直接换,一般开关管可能挂了,直接换保险还是炸。

网友B:
对,那个确实是保险管,找个2.5-3A的试试吧

网友:
看保险管颜色没被炸黑,短路的可能性不大,换个保险管试试看,有条件就量量有没有短路,没条件就直接通电

网友:
检查三个脚的管子(有些电源芯片不止三个脚),看看有没有短路,确定没有短路才能换保险管

网友:
有大故障的,换上一样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下来看看,两端的铁帽子写着多少A的,开关电源烧保险不能直接换,一般开关管可能挂了,直接换保险还是炸 ...

谢谢!先不管了,换上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那个确实是保险管,找个2.5-3A的试试吧

谢谢!3JF5A250V,应该是5A的了,不知道前面那个3JF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换上去造成2次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去造成2次伤害

也许不会那么倒霉呢?说不定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换上保险还是爆管,有可能烧更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不会那么倒霉呢?说不定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

不要抱侥幸心理,一般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爆的,至少必须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不要直接换保险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不会那么倒霉呢?说不定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是啪嗒一声响后烧的保险,你直接换保险肯定不行,换上会烧毁更多的原件,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
这破电源连EMI都省了,不值得修,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网友:
主开关管肯定击穿了。。。

直接报废买新的好了。。。

网友D:
慢点换保险管,数字万用表200K档,一脚戳在保险管后面,一脚戳输入另一边,数字上升到超量程,调转俩支表笔,数字上升到超量程,OK,初级无短路,测整流桥是否正常,三极管有无短路,正常再换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点换保险管,数字万用表200K档,一脚戳在保险管后面,一脚戳输入另一边,数字上升到超量程,调转俩支表笔 ...

太复杂了,不懂。坏了的电源,肯定是不会修了,因为我自己不会修,叫别人修不值得。

网友:
就这电源?扔了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