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主板,要多少大洋?

楼主(2020-06-16):
ps:大家还是没猜到,这是企业大型热水器主板。价格1800,工钱400,换一次就要2200,不懂哪位大神会修吗?ps   被雷打了,肉眼可见三极管都裂了,维修人员说只能换主板

楼主:
就那个最大的电容旁边,黑色散热块的三极管裂了

网友:
电源部分坏了,修修可能还能用!

网友:
如果是雷击的,故障真的不好说,看见的是三极管的问题,没看见的不知道哪里坏,有时故障还很诡异。曾经修过一台被雷击的黑白电视,主人说插着电源没开机,一声炸雷,插排劈碎了,电视声音就特别小了,仔细检查,原来是炸雷把喇叭的纸盆扯掉了,只是音圈震动发声,像蚊子的声音。

网友:
看着是逻辑控制板,至于用途,或梯升降平台传送带等等等很多,L7为电流取样互感器,用于缺相,开路,过流等做判断条件。

网友:
这种故障可能只是供电坏了,精通电源维修的人应该能搞定。

网友A:
单片机没坏换啥板子,修电源部分就好了,楼主又遇到黑心的维修了

网友B:
贝莱特中央空调电脑控制主板,售价大概2000以上。而且图中开裂的那个原件也不是三极管,或者MOS管,是电源模块。

网友:
甩开电源部分    外接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
雷击电源挂,其他芯片不一定会挂掉,电源部分可以维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坏换啥板子,修电源部分就好了,楼主又遇到黑心的维修了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人家不修,说修了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贝莱特中央空调电脑控制主板,售价大概2000以上。而且图中开裂的那个原件也不是三极管,或者MOS管,是电源 ...

不是中央空调哦

网友:
一堆 光偶 + 继电器 ,

板子好像挺厚,
不过看上去真的不像什么贵价货,

网友:
主芯片有打磨,肯定不是大厂产物

网友:
这个是电梯的主控板吧,数码管正常工作时显示楼层,微动按钮按一下会显示报错代码

网友:
如果想修,换了那个开关管串个灯泡试试。雷击的,故障点可能不好找。

网友:
雷劈的不一定只坏一个三极管,可能会连带坏很多原件

网友:
Stm 32的片子,估计是一个简单的时序控制。在本地找个能够做硬件开发的估计就能修好

网友:
如果你是维修人员 修板子费时费力赚的还少 换板子一个小时安装调试完毕走人 你选哪个

再说了 这玩意维修人员给你修了 万一发生安全事故 这事情就说不清了 换板子发生安全事故 厂家担责(前提是维修人员更换时按标准按流程操作)

网友:
看雷电的类型,如果是从电源串入、除电源外损坏的情况比较少,如果是感应雷击那坏的部分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