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收拾漏水的可旋转台盆龙头

楼主(2020-06-16):
家中可旋转台盆龙头用了10年时间长后,各密封圈都有所老化

高弯头洗头很好用,但时间长后旋转连接处有漏水

漏出的水又由于压合台盆面的密封圈老化搂入浴室柜内

拆散了收拾一下

可旋转龙头的固定顶丝在后面

2mm的内六角拧下

2道密封圈,时间长没弹性

修汽车空调的氟橡胶o型圈里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有个稍大些的能用上

试装,第一道还是太粗下不去换拆下的稍饱满些第二道旧胶圈

台盆的防水胶圈测量好尺寸,到单位用内胎胶皮自制吧

做了好几个,水龙头都是装修时一起安的。老化程度一下,一次性都处理一下。省得夫人说

网友A:
去哪搞這麼多膠圈啊?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关键是愿意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哪搞這麼多膠圈啊?

自己修汽车空调备的盒装密封氟胶圈

网友C:
巧了 昨天也修了一个   是锌合金阀体 锈穿了,
冷水进水孔和出水孔之间穿孔了,不经过阀体就滴水不停,
然后我清了清孔里的锈迹 两个孔就彻底通了 那家伙哗哗的。
然后我把进水口改成热水的进水口,补漏了 能凑合用了,
到冬天要用热水肯定得换,能凑合用就有时间慢慢买新水龙头了。

有用过304水龙头的吗?质量怎么样,比锌合金寿命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巧了 昨天也修了一个   是锌合金阀体 锈穿了,
冷水进水孔和出水孔之间穿孔了,不经过阀体就滴水不停,
然 ...

304不锈钢材质的质量肯定好。锌合金水龙头、角阀等都不要用了,坑人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关键是愿意自己动手

请人弄都是要花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 昨天也修了一个   是锌合金阀体 锈穿了,
冷水进水孔和出水孔之间穿孔了,不经过阀体就滴水不停,
然 ...

锌合金的看不上,都是用的铜的。水电不是小问题

网友D: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从使用角度还是换新更好

网友:
楼主那垫子做的真整齐。

网友E:
密封圈的备品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从使用角度还是换新更好

换密封圈的小事,你换新龙头。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圈的备品可以啊

单位里有加工利器,激光切割的

网友:
家里的物件,就是修修补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锌合金的看不上,都是用的铜的。水电不是小问题

国产黄铜龙头为了增加硬度,小品牌含铅量基本超过1%,老的标准8%以内!
大牌子可以控制在0.5%以内,欧标0.25%以下

网友F:
能用10真难得,我去年网上买了两个不锈钢大弯龙头,今年就开始滴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里有加工利器,激光切割的

这也太6666 了吧。。。

网友G(2020-08-03):
引用 网友F:
能用10真难得,我去年网上买了两个不锈钢大弯龙头,今年就开始滴水了。

拆开清理一下水垢。一年时间阀芯损害的概率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拆开清理一下水垢。一年时间阀芯损害的概率不大

可能是我买的那家质量不行,同一屋的旧龙头都不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我买的那家质量不行,同一屋的旧龙头都不漏啊。

拆开清理一下,有可能出厂阀芯就没装好,或者水垢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