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元号称具有MPPT功能的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2020-06-16):
某宝60买的太阳能控制器,到手先拆,手机排版,有可能太乱

外包装盒,全英文三无产品

控制器参数

产品正面,做工太渣了

接口部分

顶部标签,虚标产品

说明书,中文的

背面还有英文的

打开后脑勺,金属的好像是铝制品

焊渣都不带清理

满满的山上来的感觉

正面,液晶屏,按键

两侧在看看

网友A:
你买这个干什么用

网友B:
只看到USB旁有一颗小电感,最大功率跟踪应该有大电感和管理电路,根据太阳能板和电池组电压,选buck降压或者boost升压,升降压等合适电路。简单点的类似LTC3780可调最低输入电压钳位,接近太阳能板钳位差不多最大功率跟踪。高级的是单片机算法效率更高些,比电压钳位贵。

网友:
哎, 60块钱MPPT听听就好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电感都没一个怎么MPPT

网友:
买过,不久就会坏

网友C:
一开始学光伏,MPPT,这个所谓最大功率点跟踪看的云里雾里的,就这么简单一个词,理解很久理解不透,现在想想,应该是通过控制器,在任何光照条件下,输出给电池或者用电器最适合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这个干什么用

单位有两块闲置的70W太阳能板,搬回家准备做个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学光伏,MPPT,这个所谓最大功率点跟踪看的云里雾里的,就这么简单一个词,理解很久理解不透,现在想 ...

应该不是适合的功率,应该是检测设备使用的电流,控制太阳能板输出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USB旁有一颗小电感,最大功率跟踪应该有大电感和管理电路,根据太阳能板和电池组电压,选buck降压或 ...

屏幕下面有个单片机,应该是控制屏幕和选项的

网友:
拆了学到以后自己造

网友:
没啥用的啊!!

网友D:
PWM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E:
  普遍存在理解错误,电感是储能元件,但被充电的电池本身也是储能“元件”,这种不带大电感储能线圈的MPPT适配器只要搭配适合容量的可充电池,同样能正常实现MPPT功能的。好比升压电路,不光电感可以用来升压,光用同是储能元件的纯电容组也能变相实现升压。:Striv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普遍存在理解错误,电感是储能元件,但被充电的电池本身也是储能“元件”,这种不带大电感储能线圈的MP ...

太阳能系统对电池容量还有要求吗?电池多了容量大了不是就能供电更久吗?比如加几十个电池岂不是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系统对电池容量还有要求吗?电池多了容量大了不是就能供电更久吗?比如加几十个电池岂不是很爽? ...

  最好是利用国家网的调峰功能,这个超大电池并网,当然了大白天,国家电网局部线路也有歇菜的时候,这时太阳能出来的进不了电网,同样是0效率,切合实际的理论,MPPT想高效,就得匹配一个可靠的可充大电池,无论是虚拟的还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充电池。大睛天遭遇并网线路故障,导致大量热能积聚在光伏板了,硅片很容易加速老化,因此MPPT只是一个成本最小的环节而已,只不过被商家吹大了,在储能容量足够大的前提下,分布式MPPT,也就是集群控制的光伏电源优化器,才是降本增效的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学光伏,MPPT,这个所谓最大功率点跟踪看的云里雾里的,就这么简单一个词,理解很久理解不透,现在想 ...

  由于很多MPPT电路都和蓄电池充电控制电路整合在一起,这让你产生误解,撇开MPPT电路,光对充电池来说,在不同阶段都要限制不同的充电功率的,但对于MPPT来说,是尽量把光伏板的功率尽量完全的发挥出来。还有很多并网逆变器,MPPT电路+跟踪电网频率给电网“充电”的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USB旁有一颗小电感,最大功率跟踪应该有大电感和管理电路,根据太阳能板和电池组电压,选buck降压或 ...

积分算的吧,加功率加到开始变小,就减小电流,听说通信电源有些带,不知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太阳能控制器

  严格来说,绝大多数MPPT利用成熟的脉冲宽度调制技术,也就是绝大部分MPPT走的就是PWM技术,也有走PFM等其它类型的调制技术,只不过对PWM电路进行前端控制的不是简单的输出电压取样,而是基于MPPT的固定或浮动的算法,刚好还需要多段式恒流恒压充电控制,这本身也需要成熟的PWM来实现,所以就直接俩者整合共用了PWM,只不过多了一层什么情况下谁最终优先去控制PWM的逻辑关系。
  换句话说,带MPPT的PWM控制器,和不带MPPT的PWM控制器,本质上都是PWM控制器。再换句话说,带MPPT的PFM控制器,和不带MPPT的PWM控制器,本质上都是PFM控制器。所以说,无论是PWM还是PFM,甚至别的什么调制方式,和是不是MPPT控制器的判断没有因果关系。

网友:
上月跟风在拼多多上撸了12块共享单车上拆的二手板子 本来也想弄个控制器 最便宜的17块多 后来还是忍住没撸 因为测试下来那些板子老化严重 没多少利用价值了 而且手头有降压模块和车充都可以凑合用 目前利用价值最大的还是给电子秤弄的两块 只有室内光线 实测半个月下来电池电压从3.64到3.7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