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锂电池组充电保护板,查不到IC的资料

楼主(2020-06-16):
  就是这块板子:

  是3串锂电池组的充电保护板,板上有3只6脚的IC,丝印字:3F2B  K60E,查不到相关资料。
  放大图:

  背面:

  哪位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A:
HY2113-FB2B HY2113 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2113-FB2B HY2113 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刚才大致跑了下线路,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型号:HY2113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