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中航锂电18Ah磷酸铁锂单体

楼主(2020-06-16):
1.6元一安,说是中航20Ah磷酸铁锂的,结果回来发现二维码上印的18Ah的,实测容量也都只是超18Ah,说是全新库存电池,看标签是18年21周生产的。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电池有的微微鼓包,有的可能是被鼓包的电池压伤,一边凹一边凸...心态崩了,有没有懂这方面的大佬,看看还能不能用,电池寿命还剩多久?电池内阻实测是0.34左右。
,,

网友A:
外壳不漏的话放心用就是

网友B:
大巴车退役的吧。。。
一边突一边凹肯定是别人挤得啊。。。

这玩意超过出厂容量说明寿命可以啊,不过放寿命可以的。。。
但个人用的话,保护电路机械结构都很不可控,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巴车退役的吧。。。
一边突一边凹肯定是别人挤得啊。。。

保护板肯定是要加的,就是微鼓的电池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多久了。。。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地方吧,储能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地方吧,储能还可以用

电动车能用吗?放电电流40A   2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漏的话放心用就是

就怕没有分容,一致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地方吧,储能还可以用

电动车电流40A左右,也就2C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漏的话放心用就是

鼓包是库存时间太长?还是工艺问题

网友D:
多少价格买的?

网友E:
总感觉铝壳的没有软包的安全,不过铁锂电池比三元的要安全的多,我的意见是鼓包电池不能用在经常使用的场合,用来做备用电源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价格买的?

1.6呀,。。。。唉,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铝壳的没有软包的安全,不过铁锂电池比三元的要安全的多,我的意见是鼓包电池不能用在经常使用的场合 ...

准备用在电动车上的,2C放电左右,40A

楼主:
为什么我回复不了???我网速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F:
一节32?不便宜啊弄个18节给电动车,光电池就得600

网友:
这货还可以好吧,18AH容量0.36毫欧的内阻很牛逼了,至于微鼓可能是胀气了,根据我的经验,感觉问题不大,而且我感觉一般高倍率的电池多少都有点鼓,看相不好而已并不影响使用。
个人意见,供参考和娱乐不作为投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节32?不便宜啊弄个18节给电动车,光电池就得600

唉别说了,心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节32?不便宜啊弄个18节给电动车,光电池就得600

32就32吧,电池还搞成这个样子,鼓包就鼓包吧还不是20AH是18AH的

网友G:
买电池就要选好商家  内阻容量配好  充满电放置两个星期看看自放电 再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电池就要选好商家  内阻容量配好  充满电放置两个星期看看自放电 再挑一下    ...

内阻我测了,都没啥问题,你说的自放电还真没测过,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