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S37量产后还能恢复出厂吗?

楼主(2020-06-16):
量产前写入速度是80M,量产后只有40M了,请问有办法可以恢复出厂吗?

网友:
量产前应该备份isp

网友:
慧荣的主控4CE写入80正常。DDR开了没有?

网友A:
我备份的U盘IPS , 一个是L85C的 一个是L06 的,都是128G的,量产自己选一下,试试行不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hAp15Nn4HMBfKxZOcq9tw 提取码: 6gv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备份的U盘IPS , 一个是L85C的 一个是L06 的,量产自己选一下,试试行不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

谢谢,我回头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备份的U盘IPS , 一个是L85C的 一个是L06 的,量产自己选一下,试试行不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

大佬, 请问ISP是怎么备份的? 我看64K的bin文件写入再备份出来有256K,网上流传的二进制文件截取方法好像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请问ISP是怎么备份的? 我看64K的bin文件写入再备份出来有256K,网上流传的二进制文件截取方法好 ...

方法没问题,我在另一个U盘备份刷写都没问题,找到已知IPS 对比结尾截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备份的U盘IPS , 一个是L85C的 一个是L06 的,量产自己选一下,试试行不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

刷挂了,用了L06那个,300多秒后提示失败,然后再也不认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挂了,用了L06那个,300多秒后提示失败,然后再也不认盘了。

救砖https://tieba.baidu.com/p/6445886767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挂了,用了L06那个,300多秒后提示失败,然后再也不认盘了。

短接救砖参考连接里的

这个是U盘自己的信息
你看看这样设置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