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机更新: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小改驱动降温度

楼主(2020-06-16):
huigu换号撸了十几个,今天收到了,两个箱子,摆出来挺高一摞:

取出一个,双圈独立透镜,直径23.5不大不小,多数吸顶灯都可以装下:

撕掉薄膜,两圈共32颗灯珠,2并16串,其实看到这个串并数量,就有点怀疑是32w了:

背面:

独立蜂巢透镜:

驱动,20-36X1w:

打开驱动盒,看下驱动板,质量不错,艾华电容,主电容是大块头的15uf:

中间是恒流驱动芯片,芯片右边的蓝色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为了准确测量电压电流等参数,把驱动输出线剪开,中间串上炬为功率表:

接好功率表,随后把外接温度探头贴在铝基板上:

点亮,很亮,第一眼看表上数据还挺意外,标称26w,实际功率居然27w,这也太实诚了。电压99V,很明显的32串,280ma电流,不小了。普通光源标注,尤其是小厂,大多标注灯珠功率,比如这款一般都会标32w,然后为了控制温度和寿命,普遍会把电流降到200ma左右,这样实际功率就是标称功率的三分之二,相当于虚标了三分之一,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习以为常了,现在出了这个另类,不光没有虚标功率,还往小里标,稀罕:

点亮一段时间之后,铝基板温度升至72度,这个温度对LED芯片来说不高,七八十度都算正常,但是温度低一点心理更踏实,于是准备小改一下驱动:

仔细看一下取样电阻,发现已经是两层叠加了,下面是一片1.5殴贴片电阻,上面是一片1.4欧直立金属膜电阻,实测两颗电阻阻值共0.9欧。降低取样电阻阻值,可以增大电流,反过来如果要降低电流,就要增大取样电阻阻值,所以先把上面这个金属膜电阻取下来,试一下。

焊下一头就可以测试了,这个状态只有下面一个1.5欧贴片电阻在起作用:

取样电阻1.5欧的状态下,电流降到140毫安,功率降到13W,降得有点多了,140ma电流发热肯定低,但是亮度也降太多了,所以还得并上一个阻值大一点的电阻:

把原来上面的1.4欧电阻取下来,原位置重新焊上一个2.2欧电阻:

现在电流220ma,功率21W:

长时间点亮后,铝基板温度63度,下降了9度:

这么好用又好玩的灯,2.8元的价格huigu觉得千值万值。
分享huigu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857

近期更新:
>>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小改驱动降温度
>>29元美菱双锂电台扇灯+吊扇灯;69元小强锂电5线激光水平仪拆包
>>全套1.1元的金属吊线灯+灯泡收到,灯泡超大,居然是铝基板+恒流驱动
>>爆款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36W透镜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4.5元表笔收到了,剪开看看貌似还可以;家里大灯换了灯芯
>>19元 FS华为5A超级快充+QC3.0双口快速车充,拆机+简测
>>68元炬为2.4寸巨彩屏蓝牙交流/直流功率表,收到就拆,屏幕真大
>>华储9元硬封USB3.0读卡器 + 盛世长缨彩色绝缘胶带
>>17元飞雕新国标插排,16A翘板开关+截面积2.4平方铜片,少见的厚道插排

网友:
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

网友A:
LED灯都要降低功率使用,不然光衰很感人的~~

网友:
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都要降低功率使用,不然光衰很感人的~~

不是的,只有在散热不足的情况下,才需要降功率减少发热,降功率是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
这货居然少标功率

网友:
快充移动电源加触发器,变成12伏接逆变器,最后接楼主灯具可停电应急,摄影补光灯等用途。更方便点的有4万毫安时,自带逆变器移动电源。

网友:
拆机更新: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小改驱动降温度 [

网友:
带透镜的不错

网友:
拆机更新: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小改驱动降温度

网友:
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小改驱动降温度

网友:
刚撸一个看看。

网友:
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

网友:
小改驱动降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