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算用半年时间,制作一个DC-DC 数字可调电源!

楼主(2020-06-16):
在网上看到一个电源方案,觉得蛮好的,有一定先进性: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610_1.html

制作步骤:
1. 原理图还是参照网上的画,逐步吃透原理。
2. 给各个器件选择合适参数,打样制作PCB
3. 编写程序,DCDC算法、PID算法、显示、通讯等,这部分比较复杂点。

网友:
太低了没意思吧

网友A:
有东西玩总是好的
重在过程吧, 单从dc/dc来说没啥吸引力,如果享受整个过程弄啥都区别不大

楼主:
很low吗? 我觉得比用变压器更先进些,体积更小,效率更高,响应更快,几乎不需要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东西玩总是好的
重在过程吧, 单从dc/dc来说没啥吸引力,如果享受整个过程弄啥都区别不大 ...

是的,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很重要。

enjoy it!

网友B:
不知在升压降压过程切换电压波动如何,数控电源做好了确实方便,最好设计一个数字九宫格键盘,不然操作性还是和传统电源没有大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low吗? 我觉得比用变压器更先进些,体积更小,效率更高,响应更快,几乎不需要风扇散热。 ...

现在大功率电源才火热啊,像通信电源改制的50A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在升压降压过程切换电压波动如何,数控电源做好了确实方便,最好设计一个数字九宫格键盘,不然操作性还是 ...

我估计,电压伺服这块的反应速度应该在几十毫秒级的,但是后端的恒流和恒压是硬件电路实现应该是微妙级的。 另外,电源的什么操作要用到九宫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功率电源才火热啊,像通信电源改制的50A级

大功率不敢弄,怕炸出心里阴影来,先搞搞小功率的。

计划等这个搞好了,搞个双向电源(可做电子负载),能量回馈到电网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电压伺服这块的反应速度应该在几十毫秒级的,但是后端的恒流和恒压是硬件电路实现应该是微妙级的 ...

数字电源玩九宫格方便呀,需要什么电压什么电流直接输入数字加Enter键立即切换.
按键加减设定电压电流可玩性就大打折扣了,个人认为如果真的以实用为准的话还不如模拟DC-DC加功率表实在.
数字电控拉远了控制环路,单片机的运算周期加DA/AD还有比较电路,10ms级别还需要优化,电路也尽可能简化.
最近一个旧项目因客户要求增加串口按秒输出数据,当时做PWM控制输出因算法问题没有独立出TIM模块,而是直接绑定在运行控制流程上,现在每发一次串口数据PWM就因中断停顿一下,虽然不影响实际控制效果却很是让我很难受,加上是旧的项目不想推倒重来.

网友:
搞吧,最好搞成有modbus通讯协议的,做成模块化的,一个底板能插多个的,要几路插几路通过隔离的modbus总线连接到触摸屏统一设置与监控

网友:
想作就动手。期待成功之作!

网友:
数控的DC-DC还是可以弄弄的,也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
建议硬件使用黑武士的dc电源,感觉挺方便简洁,自己设计个好用的数控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成功之作!

网友D(2021-04-16):
我是来看楼主作品的
九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楼主作品的
九个月了

你这挖坟挖得太可爱了。笑死啦2333333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