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USB手机充电器修复了

楼主(2020-06-16):
    某一天,同往常一样插上中兴USB手机充电器充电,几秒后听到噗的一声,同时闻到异味,心想这下应该是电容爆浆了。中兴这个充电器是半圆形的,不太好拆,只能找机会用锯子沿缝隙锯开,看了高压侧的2个电容都爆浆了,控制芯片(丝印FSCR)的控制脚炸飞,连着印制板也烧掉了,保险好的,大概测试了其他元件好的,没认真测试功率三极管13003,后面带来一些小麻烦。
    控制芯片(丝印FSCR)一直找不到相关资料,一天在淘宝上随意逛逛,发现了一个用户评价有一张中兴USB手机充电器电路图,确认就是这个控制芯片ACT361US-T(丝印FSCR)。上周刚好有空就买了1个1.25包邮,价格还可以,收到货后,找了2个4.7U高压电容换掉爆浆的电容(1个6.8,找不到用4.7的代换),换好控制芯片,补焊上烧掉的印制板(1脚)。上电瞬间又一声轻轻的噗声,坏了,一看控制芯片封装爆开。这一看就是有短路造成的,怀疑功率三极管13003问题,焊下认真的测试了一下,发现CE反向导通,原来只测试了正向,疏忽大意,太不应该了,只能重新再下单买控制芯片。同时翻出单位以前用的13007,试了一下高度太高,锯掉高出来的扇热片就刚好,以前的13007材料真好,扇热片是纯铜,管脚也是纯铜。
    今天刚好有点空,再次换掉控制芯片ACT361US-T和换上功率三极管13007,上电,一切正常。空载5.1V,给手机充电,最大电流1.33A,电压5.3V。等会用手机上图

锯开外壳

锯开外壳

焊掉爆浆电容

焊掉爆浆电容

控制芯片烧

控制芯片烧

焊上2个高压电容

焊上2个高压电容

第二次换好控制芯片

第二次换好控制芯片

楼主:
网络太慢,再多发一张图片

楼主:
补充一张没上传好的

网友A:
花几十人工技术成本修好了一个几块钱的充电器。

楼主:
老是上传不上图片。再多上传一次。

网友B:
哈哈,我就是你在淘宝上看到的那个用户,我也看到你的淘宝互动消息了,问我是不是中兴的充电器板子,我想回复你,可是淘宝软件说是因为我没有昵称,不能回复,见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就是你在淘宝上看到的那个用户,我也看到你的淘宝互动消息了,问我是不是中兴的充电器板子,我想回 ...

感谢淘宝上贴了图,要不还不好找这个芯片和资料。

网友:
花几十人工技术成本修好了一个几块钱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几十人工技术成本修好了一个几块钱的充电器。

修这个主要目的是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以前也要一个,也是不输出,拆开没发现有特别烧坏的地方,后来就扔了

网友(2020-11-26):
我的天啊,5V充电器还修?你应该上网多买几个,各种的

网友:
我有一个酷派的5伏1安充电器,13003击穿,检修中发现高压端和低压输出的电解电容都已经老化损坏了。看了一下你这个电路图,如果13003击穿的话,这个六脚的电源管理芯片估计也已经损坏了,现在按你这个型号去淘宝搜索一下,修好是没什么性价比的。不过就是想把它修好

网友:
建议买几个靠谱的5V2A充电器,比如东芝5V2A或者飞宏5.3V2A,这个用来练手好了

网友:
楼主犯了什么大错,被列到禁止访问组里了?连头像都被屏蔽了?得罪本站管理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