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的强光手电改装

楼主(2020-06-16):
在园区的绿化丛里捡到一个强光手电,拆机检查,4伏蓄电池只有0.7伏,充了一晚上的电只有1.2伏,宣布蓄电池失效,调光开关板进水线路板损坏。前天闲得慌,就用两节1860充电锂电池进行了改装,之前有个充电宝的充电板不知道丢到哪去了,就直接接5伏电源傻充。使用起来感觉还不错,亮度高重量轻。

网友:
小心电池充爆了,加个4056

网友:
3W 灯也叫强光?

网友A:
白天用能看出强光手电的效果?再说3W也不可能达到强光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天用能看出强光手电的效果?再说3W也不可能达到强光的能力。

当年和一般手电比算强光了

网友(2020-07-17):
还是铝的反光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