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打理索尼日本本土制造随身听WALKMAN(SONY WM-BF22)

楼主(2020-06-16):
拆解+打理索尼SONY日本本土制造随身听WALKMAN,型号:WM-BF22

SONY大法好
索尼开创WALKMAN时代,风光无限,这台BF22,外壳上面标称日本制造,真假无处考证,做工算一般吧,功能也比较简单,
磁带功能基本放弃了,第一是因为皮带基本老化了,第二磁带现在也不好找了
所以就只能听听收音机,
随便找了一付耳机,开机收听FM,音质不错,老机的味道
收音机功能是正常的,不过还是得打理一番

打理的时候,顺手拍了一些图片,准备分两层楼来介绍
这层主要说外壳和结构

机器的正面

一块老砖头

背面,
背夹还在,但电源盖已经不见了,
如果可以选择,我会选择留下电池盖,背夹没有也可以接受
必竟现在不会挂在皮带上面听了.

顶部四个磁带控制按钮,
早期的磁带机,还没有自动返带的功能

打开磁带仓

正面左侧,有产品的相关信息

正面右侧是功能区,耳机接口,音量控制,收音机调频道

最左边那个开关,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比较奇特的是,外接DC插口,放在底部,
还有平带/收音机开关,AM/FM开关
可能是索尼也发现这种设计不符合人性化操作,后面的机型,很少看到底部有开关的

打理时,就彻底拆解了

外壳固定,没有用到一颗螺丝
全部是卡扣式的,
这样做生产时的效率应该会很高,
但拆机就太麻烦了,不熟悉的话,很容易拆断卡扣

每个面都有卡扣

电池仓位置也有卡扣

卡扣设计得比较好,组装后,缝隙也很小,
机器的外观,还是做得很好的

楼主:
第二楼,主要分介绍线路板
这是机器刚拆开时,还没有打理时的图片
电机旁边有锈蚀了,好在没有影响到线路板,损坏收音机的功能

有些机器,电池没有拆出来的,时间长了,电池液漏到电路板上面,会导致电路板报废

取出线路板
这款机器,电路板是跟磁带机芯,做到一起了,要拆下机芯,很费很大的功夫
由于我不需要磁带的功能,也就不想打理机芯了
就不拆机芯了

电路板背面
有两颗大的IC

已经泥化了的皮带
这款机器用到了两条皮带

拆出来的外壳
得好好打理一次

两颗IC分别是:LA4570和TA8122AF
上古时代的IC

收音机的磁棒天线,做得比较精巧
通过卡扣与线路板固定
通过三孔插头,与电路板进行电气连接,这样就不用焊线了,
整个电路板上没有电线连接,对于随身听来说,确实比较简洁了
磁头线也是通过插头连接的,
电机线也是通过软基板连接
机芯上面的小开关,也是直接焊接的

磁棒天线

磁棒天线,装到线路板上面的样子

机芯部分

电路板上面有WM-BF22(E)的标记

随身听的线路板,大部分是一机一板

青色包装的电解电容是依娜的
从用料来看,还是不错的

穿黑衣服的电解电容,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
标志差不多是个三角形

拆解+打理完成了,装回去功能正常
实际收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动力极强,音量开到一半左右,感觉就很大声了
至于低音浑厚,高音清澈,就不谈了,那得用核电才够力道

谢谢大家

网友A:
图片小了点,建议大家上传1500px分辨率宽度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小了点,建议大家上传1500px分辨率宽度的图片

骚版好

以前一直设置压缩得比较小,这样文件也小一些,保存起来会方便一些

以后设置大一些

网友:
真的够仔细的

网友B:
收音,还是看大写爱华的,我也有索尼,松下的随身听,但还是大写爱华的最好

网友C:
个人觉得改成耳放是最好的

网友D:
后期低端塑料机

网友E:
索尼的做工还是可圈可点的,当年的高档货

网友F:
挺怀念的,外观伊拉克成色哈哈哈。不过大法家标志性的低音增强功能没有。机械单放机芯+FM。
高端机型见过一台,全电控双向播放+录音机芯,里面的结构,在当时来说真的太精密了!不过真的太贵了!

楼主:
就是边拆解边拍照

拍等下装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还是看大写爱华的,我也有索尼,松下的随身听,但还是大写爱华的最好 ...

有机会试一下大写的爱华
相对于国内随峰听来说,索尼的收音机用起来还是不错了,灵敏度还行

网友:
最左边:收音状态立体声选择,放音状态磁带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改成耳放是最好的

改耳放是不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期低端塑料机

看电路板PCB的画法,以及磁带机芯的简单,这款机器应该是早期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索尼的做工还是可圈可点的,当年的高档货

设计上确实有可取之处

索尼的随身听,利润也是非常的高啊,质量也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怀念的,外观伊拉克成色哈哈哈。不过大法家标志性的低音增强功能没有。机械单放机芯+FM。
高端机型见过一 ...

成色确实不好了,
不过好在是自己有空的时候,听一下

我以前有台高端机的,搬家时,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很可惜啊

网友G:
那时候看音效除了电路看要看走带机构可不可靠了!!那时候发明了硅胶就好了!比橡胶轮长寿的多!磁头本子的很耐用!!

网友:
同时代的索尼东芝做工都很好,爱华的就要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时候看音效除了电路看要看走带机构可不可靠了!!那时候发明了硅胶就好了!比橡胶轮长寿的多!磁头本子的 ...

可能刚准备发明硅胶了,MP3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