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先来个简单预告 固态U盘方案讨论

楼主(2020-06-16):
是谁出的就不说了,这个月月底量产,SM2258H的主控已经试用了,有的哥们测试了不下十种颗粒,三星的没有试,时间紧凑就先来个简单的小结
1.首先说惊喜,温度控制的是相当的优秀,以前量产的版本BGA152A双贴和单贴316都有,(下个帖子我会展现出来也会出个视频)没有吹捧的意思,温度控制的绝对好,比手头的46EN还要好.
2.电路设计的相当的不错,四路DC,这个设计是当前比较好的设计,不过VCCQ不能改,部分三星吃VCCQ33,过几天注重测试三星颗粒,当然是转接贴了3.还得感谢群友,L06B的MOD固件确实不掉速,贴双贴L06B,速度就不用说了,58H主控本来就比46EN工艺制程先进,主频快,这一点在4K64和延迟上可以看出,不用多说
4.土狗位置也标出来了,出厂没有土狗没有连接,这一点好评
5.手头没有04T,听其他试用的人说颗粒魔改一下,就行,板子不用像老版一样上4个0欧电阻,
6.现代的漏电王在3D时代居然还不错,缓外速度也是杠杠的,想不到,这是个惊喜,
7.今年已经没有人出新的板子了,2246EN 2246XT 2258XT 2258H都没有,没有人愿意做了,这个版本算是供电和温度控制最好的版本了,没有之一,供电芯片下面有图片

8.唯一缺憾就是只能用窄版的内存,窄版的内存比宽版的内存1G的颗粒贵10元,TLC大行其道的今天上1T甚至2T的大有人在,毕竟颗粒价格400左右1T,单颗粒,
9.有人说颗粒不好买,如果真的想玩,那就直接买阿斯加特的4T拆就是了,新的盘才1800左右,4颗粒4T,tlc
10.慧荣已经早就停产了2256K,SM3282慧荣居然定义为SATA主控,这是官方定义的。SM3282其实可以定义为2258XT,没有映射缓存,SM2259也算是熄火了,59xt我强烈怀疑就是58XT的小改,不过只支持QLC,N18,B27的QLC可以扔了,第一代产品实在是太太太垃圾了,2259XT用USB转SATA的供电掉固件是分分秒秒的,

11.

先可以看一下SM2271主控,下一代的正统SATA主控,很强悍吧,8通道64CE,最大支持16T,16G映射缓存(群联的是缓存和慧荣的作用不一样,有高手可以来解释),既然是SATA通道,那么上限就是500左右,这一点没得选,想要体验USB3.1的1G速度,反正慧荣是没有!不要抬杠,用NVME代替,U盘能挂在钥匙上,你NVME硬盘盒能吗,在这里不要抬杠!

所以说下一代高性能的U盘主控,第一首选SM3282,慧荣无缓主控的王者,因为性能强悍,所以慧荣官方把他归类为SATA主控,说不定将来寨厂会出USB转SATA的固态硬盘
第二高性能U盘SM2271感觉3年内不会普及,就算普及了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就算体积,2258H是12X12,SM2271的体积是16X16真是要命,就差一点就卡边了,所以说想要玩高性能U盘,综合来说2258H第一,2246EN第二,想要玩就现在吧,没有什么可选的了!

再次说明;不要说我是广告,我也没有推广费,固态颗粒飞降的今天SN550 1T都599了,PDD上面的(不要扯淡,SN550没有缓存4K改掉速还是掉速,厂家的测评人你懂得,固态本人一直认为玩的就是4K,连续读取和写入你能用得到多少,凭良心问一问自己,400M的速度还不够用吗,当然科技进步是很好的,可惜近几年没得选呀,不要抬杠!).u盘的空间已经很小了,DIY的这个市场越来越萎缩了,变成一个很小的圈子了,愿意自己动手的人越来越少了,科技产品价格下行,生活日用品价格上行,愿意为这个小圈子的人提供新产品的人也不多了,也不可能靠这玩意发财,一个板子才100多元,按照今天的价格也就4斤猪肉的钱,能发什么财。有这个钱去买房子不行吗,至少保值,请某些人积点口德,不要想DFI一样本来DIY的产品就是一个情怀产品,受众比较小,产品多多少少有一些不足,没有口德的人整天说DFI这样那样的,你买DFI不就是娱乐玩吗,搞得DFI人家不玩家用市场了,那个DFI家用市场负责人本来老板就是说你玩玩吧,不指望你赚钱,结果后来寒了心和老板一起做工控市场了,又赚钱又不挨骂,现在看看就算是ROG玩数字供电吗,数字供电的高频响应多优秀,华硕的最高点能达到人家的地平线吗!

不说了,又什么问题,请大家提问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出来大家一体讨论

网友:
字体要改一下了,看着头晕。
中国那么多人,总有些人爱挑刺抬杠,遇到直接拉黑就好
我没学过这些,但很爱看动手达人折腾这些电子元器件,也在论坛前前后后买个十多个U盘,有能力就捧个场~仅此而已了

网友:
三丧固态上的内存面积小,但不知怎么用

网友A:
带缓存的SATA应该是大厂拿去配QLC用了。。。
山寨作坊SATA很少带缓存了,除非容量特别大。。。高端转成NVME了。。。

所以可以推测会不会2271又是intel 拿去配海力士作为最低端固态出货。。。等颗粒流出来了,再出2271xt,山寨厂用?
电源集成在一起,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缓存的SATA应该是大厂拿去配QLC用了。。。
山寨作坊SATA很少带缓存了,除非容量特别大。。。高端转成NVME ...

感觉不会的,看封装2271XT说不定会出,以寨厂的属性,SM3282用USB转SATA才是王道,价格才便宜!应该叫U盘固态,哈哈哈!

网友:
DIY SSD的圈子不小,特别是SSD的大量普及,坏的SSD就会多。那样就需要有人承担起SSD的维修和再利用。

网友B:
这个板子预计多钱呢,贴L06 mlc如何呢;另外,SM3282预计多久出呢,相比来说58H 和3282哪个好点的,U盘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会的,看封装2271XT说不定会出,以寨厂的属性,SM3282用USB转SATA才是王道,价格才便宜!应该叫U盘 ...

BCH纠错啊。。。这玩意估计搞USB TLC QLC都不稳。。。转SATA?不太实际啊。。。3268 3281坏块都已经扫不出了
应该就是3281通道升级版吧。。。或者是坏块扫描加强版。。。
或者拿QLC降级片开成MLC模式。。。

网友C:
个人意见
58H吧,基本上是跟2D MLC绝缘了。
固件支持上肯定比46少,某些地方还是无法完全取代
主要还是看片淦主控,58和46还是能平分秋色的

个人测了下04T,三棒3D的PKG(因为手上只有这些),铠(东)侠(芝)BICS, IM3D的B0KB[这辣鸡还是丢58XT吧],B17,其他一些L06B系列都PASS了
HY没测,为什么没测,无可奉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
58H吧,基本上是跟2D MLC绝缘了。
固件支持上肯定比46少,某些地方还是无法完全取代

哈哈哈,漏电王是专门拿来测试漏电的,您不好意思说,我直接说,现代的颗粒做测试一流,测主控板的供电稳不稳定,只有胆肥的才敢拿来平常使用,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预计多钱呢,贴L06 mlc如何呢;另外,SM3282预计多久出呢,相比来说58H 和3282哪个好点的,U盘用 ...

具体价格没问应该和46EN一个价格差不多,贴L06B MLC用数码之家SSD板块里面有个帖子的MOD固件稳得很,SM3282是2258XT的完美替代品,大文件的粘贴复制58H和3282一样没有区别(同样颗粒),小文件还是58H好很多,有映射缓存和没有映射缓存在4K上没得比,相差太多

网友D:
VCCQ不能改3.3的解决方法:第一种:电源芯片拆了拿去编程,datasheet描述The output voltage is adjustable through the I2Cbus or pre-set by the one-time programmable(OTP) function.简单意思就是一次性编程,这种方法一是麻烦,二是又没有多少颗粒需要3.3VCCQ,PASS。
第二种:来源于我用测试架测K9DMGB8S7C
(1)VCCQ1.8开交错,没法开卡;
(2)VCCQ1.8不开交错,掉速到350+;
(3)VCCQ3.3不开交错,掉速到350+;
(4)VCCQ3.3开交错,不掉速;
(5)VCCQ3.3开交错,不掉速,换成1.8后不掉速;
基于以上实验数据,得出以下操作:
板子先把1.8V那一路的电感拆了,然后从3.3那一路后级的电容飞线(粗一点的线,不能用细的漆包线)到电感的后级,然后开卡格式化后,把飞线拆了,把电感焊回来,见图。
自己上板测试过了,可行,这样就解决了。
关于温度,就IM的颗粒温度爆炸,其他5个厂家的都比较好,见图,开卡软件不做温度调整,全部记录CDI的温度。
加外壳后1T23BAEF双贴校验时:写88/读75/待机61。
最后一点,不支持宽缓存,最大1T,想做2T的去找另一款板子,235cm的。
哪里说错的欢迎指正

改VCCQ电压

温度表现

简单试玩一下最新SM2258H+双贴BGA316固态U盘并做个总结: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63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价格没问应该和46EN一个价格差不多,贴L06B MLC用数码之家SSD板块里面有个帖子的MOD固件稳得很,SM32 ...

哦哦谢谢

网友:
顿时觉得手上的2246xt和2DMLC香了

网友:
最新的SATA主控的体积本来就大,又不只是SMI如此

具体可以参考下群联PS3112,看看主控面积,是PS3111的3倍多。前者是16x16,后者是9x9mm

不提升工艺的话,那就提升面积

等58H的BGA316,手头的3DV4饥渴难耐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Q不能改3.3的解决方法:第一种:电源芯片拆了拿去编程,datasheet描述The output voltage is adjustable ...

原来是你,上次的回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Q不能改3.3的解决方法:第一种:电源芯片拆了拿去编程,datasheet描述The output voltage is adjustable ...

02T和NW821是不是记录错了,这个NW821要是150的话低温锡不就都化了?我用02T,没有用温枪,手摸着也没有70呀

网友E:
就等2258H的BGA316 固态U盘板子   手头的海力士 HY 3DV4  单颗读写500m/S正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等2258H的BGA316 固态U盘板子   手头的海力士 HY 3DV4  单颗读写500m/S正无用武之地 ...

楼上不是有转接贴的吗,现在有316的是单贴的,没意思,体积都这么大了还是单贴,真不如直接转接贴

网友:
3282就算了吧,都只支持TLC和QLC了还用BCH不是扯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