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做一键Ghost的写盘算法?

楼主(2020-06-16):
OneKey Ghost用了很多年,它是启动到Dos下面做Ghost恢复的,C盘是SSD。请问,在DOS下面写SSD,比如恢复了10次,这10次都写在同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域吗?还是SSD固件会根据自身的算法,每次都会随机的、均衡写入到不同的存储块上?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     不过   从引导扇区的角度分析   是每次写入的地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     不过   从引导扇区的角度分析   是每次写入的地方一样 ...

通过Defrag类软件来看机械硬盘的话,可以看到写入数据的具体区域,但是Flash好像不能这么看,懂的大侠来分析一下。

网友B:
每次都会写在同一个位置的,不写的话,那得Win7以上系统同时支持,XP都没戏,何况DOS: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会写在同一个位置的,不写的话,那得Win7以上系统同时支持,XP都没戏,何况DOS ...

有人说,这是SSD固件的任务,跟操作系统无关?

网友:
SSD读写方式肯定和机械盘不一样。。。

网友:
看磨损算法,一般会继续用下一个空闲块,不会连续原地写,不过个人你不是每天覆盖个几百遍完全不用关心这个,绝对用不到磨损到寿命。

网友:
SSD有平衡算法,每次写数据都不会在一个区块。
如果在同一个位置,那SSD用不上一天就挂了。

网友C:
写在哪里,取决于SSD的固件算法也就是主控决定
对于系统层面,主控后的东西相当于不可见的(可理解成以前服务器的RAID卡,对于RAID后面的在系统层面不可见)

GHOST写入,和正常写入没有任何区别。但有一点就是:早期的GHOST版本不会4K对齐,后面的新版本就没问题了。如果不4K对齐,对性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网友:
不会,现在的SSD基本都有写入均衡算法,不会重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在哪里,取决于SSD的固件算法也就是主控决定
对于系统层面,主控后的东西相当于不可见的(可理解成以前服 ...

11.5.1支持4K。还有个问题,Win10做Ghost没问题吧?Win7我Ghost了好几年,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