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驱动的空载电压有80多v正常吗?

楼主(2020-06-16):
LED灯驱动坏了,换了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

空载电压测得88V,灯珠是2并10串的,算起来也应该是30V左右啊,

我不敢接上去测试,大家说正常吗,能否接个假负载测试下?

网友:
如果换的元件与原来的相同,就不用担心。

网友:
非隔离驱动严禁空载运行,就是因为电压非常高

网友:
正常的,恒流驱动

网友:
问题不大,LED驱动有个输出电压的范围的。

网友:
找段几十欧的电热丝接上去试试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恒流的,没接负载时输出最高电压.............

网友:
与日光灯整流器一样看电流,
过去是挑灯修日光灯
现在是挑灯修LED

万用表测电压吓死
万用表更不能单独测电流
而挑灯都OK

楼主:
果然接上灯板测的输出电压是33V,每颗灯珠电压是3.3V

网友A:
这玩意儿最好别空载,如果末级有电容,耐压不足的话。。。参照阻容降压电路,永远要有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最好别空载,如果末级有电容,耐压不足的话。。。参照阻容降压电路,永远要有负载。 ...

没事也就听个响

网友:
前几天玩淘宝游戏推荐了个led灯,5w的,收货一看,24灯珠,一个电阻,一个贴片电容,一个全桥,一个八脚贴片,灯珠串联,灯珠两端190V,感觉滤波电容太小,加一个几uf的电容,上电后测灯珠两端240v然后前后二十秒不到,就没然后了,扔完之后才想起来就没看看用的什么芯片,那怕拆上面三个磁铁也好啊,竟然忘记了!

2.9元带包邮,也就只能这样货色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