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是转页扇还是空气循环扇实用。

楼主(2020-06-16):
偶尔单吹,平时就配合空调用。
顺路问下定时插座功耗最低的是哪种(ABC)

网友A:
转页扇性价比高。循环扇贵多了。。。效果差不多。。。
A的功能最全面,可以直接设定任意时间段开启或断开。价格最贵,15元左右。。B和C都是倒计时方式。B是机械倒计时。C是电子倒计时。价格大概10元左右。

网友B:
B功耗是0,A专业,c易用,但要选靠谱的牌子,比如金科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页扇性价比高。循环扇贵多了。。。效果差不多。。。
A的功能最全面,可以直接设定任意时间段开启或断开。 ...

A太复杂老人不会用。
就想整个简单老人会操作的。
B被15楼吓到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93&pid=3462140
不知道C功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功耗是0,A专业,c易用,但要选靠谱的牌子,比如金科德

我怎么听说B功耗高达6W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93&pid=34621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页扇性价比高。循环扇贵多了。。。效果差不多。。。
A的功能最全面,可以直接设定任意时间段开启或断开。 ...

当年买了个A,现在还在给热水器使用着,近一百买的,现在真便宜了。

网友:
这个ABC哪个功耗小不太好说。感觉A和C差不多,都是用电的,A里面程序控制的复杂,C简单;但是B不好说,同样的外观B也分两种,有用电力的频率来控制的,也有单纯的机械控制的。如果用电力的那个频率控制的那种就不清楚了,50Hz的频率驱动电磁铁来计时,机械的就是里面一个大卷弹簧片子,用那个来计时,那个就不考虑功耗了。不过,机械定时的一般时间不会太长,很少有12,24小时的

网友:
正好三类定时器都用过,正好给lz做参考。
A、C肯定都费电,但应该不多, 不耐用是真的……估计大概率是牛屎芯片,因为我猜你肯定不可能挑最贵的买;

b是我现在还在用的,主要用于电动车充电。耐用性反而是b最好……我一直以为是纯机械式,不开的时候应该不费电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