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固态电容?漏了,怎么也得聚合物钽电容啊。给斐讯K2P-B1换下电容

楼主(2020-06-17):
从坛友手中分别包邮收到三台K2(替表弟买的)和两台K2P,指定了要一台A2与一台B1。A2官改V17,刷了Breed,放宿舍;B1刷的是梅林,放家里,梅林可以设定双WAN口并指定路由,这样就可以让IPTV和Internat分别走。

这些发现这两台的表面温度有点上来,用手摸上盖兼散热铝壳,发现还是点烫手的。如果考虑机器的造型与内部空间,那么对电容等这些对温度敏感性的器件来说,并不是好事。表征就是,从到手刷机后,从不断流,现在会时不时出现断流现象,重新连接速度也比以前缓慢了。这里说一句,除了专职做个AP,其他那些什么能关就关了,需要的比如广告过滤,用FF+uBlock Origin解决等等,总之,纯净,或者说各干各的,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路由CPU的计算量,减少对网络延迟及发热量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当连接的机器及连接数多了,就现在国内的那些网站的现状,各种统计跟踪等本网第三方的各种脚本,有必要把任务进行分解分散。以所在单位的那些企业级的网络设备(基本咱定参数指标的)与接入汇聚层的专线来说,打开个那些知名网站,就那些设备的设置,都能让你感觉到顿一下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在家打开同样的网站的那种“唰”一下就出现比较,还是能感知出来的,当然与测试时直插光电转换器后还是不能比的。
本来想处理加强下K2P的散热,但看了看那样造型结构空间材质,算了吧,换个途径,用对温度宽容度更高的器件好了。
感谢社会的发展,在信息社会,想了解学习点什么只需从空调房里动动手指就行了,一通搜索学习下,然后从器件的物理特性、易获得性与价格等方面综合考虑了下,最终决定了电源输入级用固态电容,工作于高频的DC-DC部分用聚合物钽电容。这两者的温度容量特性绝对好于一般的铝电解电容的,特别是屈服于成本的情况下。
下面是我搜索学习的参考链接,致谢:
一、聚合物钽电容( Polymer )的优点及应用:http://www.foxtron.com.cn/show-23-58.html
二、深入了解电容(五):不同种类电容的特性对比&电容选择基本原则:https://blog.csdn.net/AirCity123 ... task-blog-baidujs-1
下面,就是若干图,没什么好说的。

一、验明自身

二、拆了,只看个背面

三、瞅瞅正面

四、换了。
烙铁用的还是在本坛东北那哥们的作品,当年68元的那款,除随机的外,增购了K与3C头子——吐槽下:那个K头太胖了,只好用搓刀磨搓减肥;另外早期买的时候,头子是一体不能换头;三,随机的尖头,很少用,基本还是试机时的色儿,为了防止损坏,与同时购买的两根金属撬夹放,这阵想用发现居然坏了,测了下断了路罗,本来再新增购一把可以换头,想想息了心。
换之前,先要拆,对吧?废话。无铅焊,焊盘大,散热太好,幸亏准备破坏性拆下电容,所以把烙铁的温度调到350,用有铅锡,就贴片焊接露出的那一小点焊点,狠狠整上一坨,化熔下,然后分别对两边进行加热,使得器件两边的温度不至于相差过大,然后就紧紧地靠一边,借着露出的那点焊点,让温度慢慢渗过去。这个过程,在一大坨焊锡的帮助下,大概需要30到40秒,然后还借助镊子或金属撬棒,先一边离地,有点粘连也不要离,关键是离地,这样另一边就轻快多了。
K头子再粘一大坨锡,再周围推着滚动,铲,用纸擦头子去锡,吸锡线处理,再重新上薄薄的一层新锡。从学习到的知识了解,所用的电容对焊接时长是有要求的,幸好周围空间足,器件个儿大,好处理啊。贴片的聚合物,夹好两边先沾助焊剂,焊锡挨上,快速滑过,上下锡。移到板上,把烙铁温度再调高到360左右,把头子上多余的锡抹掉,再用尖角在电容其中任一头点下,吹凉固定,接着焊锡掌握好尺寸挨在另一边上,头子借助高的温度迅速化锡,一两秒就行了,焊点亮丽(找好角度可以拍出来)。其他的类似处理。
最烦这种不讲三观的造型,在宿舍给A2换的时候,估算错误等的时候才发现卡了,只能放倒掰腿这样放置,上不挨壳子,下不挨其他贴片。最后,用金属撬棒把那些遗留的助焊剂及焊锡与小金属球铲掉,一看还是有洗脸的,看起来有些干净的样子。原来买过一瓶500ML的洗板水,自己跑,跑光。其实,用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当时就想像当年初中化学教过的对付高浓度强酸
一样,用蜡封上,无料,用保鲜膜缠,一重又一重,还是跑光走空了。

四、不走心的热熔胶啊。看图就清楚,用料省啊,就这么一小条,装的时候都已经脱了,没合适工具,打火机怼上就好了,并调整保证天线的走向是“As is”的——怎么说,高频的东西,走线相当重要的。

五、合下影。

补叙:先换的A2,没拍,换B1时才拍。换A2,是因为集中供电,发现A2的电源口居然是2.5的,与买来的一分三线不合,忍着不爽,整好手上有2.1的头可换。再一想,拆都拆,就多换换吧,于是有本帖。
——剧终———
谢谢观赏
制片、监制、导演、道具、灯光、主角:All In One。

网友:
谢谢分享!
过去我是手摸电容温度为依据
现在我是用表测纹波电压为依据

网友A:
其实现在这种500kHz+的降压芯片,陶瓷电容作用大。
电解也就缓冲一下,不是恶劣环境这个用料可以啦。。。

路由延迟也要看局方那边设备和一些特殊参数的,个人的就是有些处理延迟,不一定是自己这边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这种500kHz+的降压芯片,陶瓷电容作用大。
电解也就缓冲一下,不是恶劣环境这个用料可以啦。。。

一、就图中原机的电源电路部分,那些六脚IC周围就是MLCC,至于是否工作于500KHz,看不清型号不好找datasheet大概判断,但也能大致明白工作频率是很高的。
二、替换的是原机能用铝电解的电容,这部分显然是可以用温度与容量特性更好的电容来替代——温度已经影响到机器,断流。
三、拆就知道贴片铝电容,个人很不好焊接,受装配空间限制又好焊接就是大个儿的贴片聚合物电容。
四、贴中,对延迟也作了简单的说明,光纤进线——光电转换——本子,与光纤——光电转换——统一安全设备(华为USG5系)——本子,打开同样的网站还是能感觉到差异的。如果其他别的机器是USG+多级交换机+其他旁路镜像设备下,又有区别。
基于无线信号,呃我所在位置只有包括自己K2PA2的2.4和5G信号外,通常就6个左右信息,ChinaNet和ChinaNet+,另外则是经报备的某些无线AP。环境还是比较纯净的。

网友B:
真没想到过了几年 这路由器还卖这么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想到过了几年 这路由器还卖这么的贵

我那时买,还好。两台指定型号,包邮245,从新疆走邮政到福建。。。

网友:
又一个迷信固态电容的.
4楼说得有道理. 建议多学学基础知识,不要臆想.

网友:
路由器感觉用固态还不如用回普通电解电容,当然也要名牌真货!

网友:
钽聚跟固态电容其实是一样的DD。

网友:
重来不迷信固态,只认为它同等容量体积小点 耐压高点,我的k2p  A1 版不是不错的

网友:
不如并几颗mlcc,还便宜。

网友C:
第一批买的K2路由器,24小时开机用到现在一直工作正常。公司不怎么样,路由还是不错的,不会是路由也和音响一样还要换发烧电容提高性能?

网友:
固态电容是最好了,换好了一劳永逸了!!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C:
第一批买的K2路由器,24小时开机用到现在一直工作正常。公司不怎么样,路由还是不错的,不会是路由也和音响 ...

用是能用,但没有千兆路由快。特别是连5G的时候,。K2的缺点是,没有USB口。后期买的升价了

网友:
记得有个帖子专门对比了电容的匹配。

网友:
原来那些不是固态电容,只是贴片电解电容

网友:
屁股有K子都是点解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