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电蚊拍改锂电,简单实用。

楼主(2020-06-17):
   前段时间买的电蚊拍拍不到蚊子了,按下拍蚊的红灯亮。但蚊子都是堂堂而过。拆开量了一下电池,才2.1V。明显没电了。。。

这种4V的铅酸容量小,加上都是采用阻容降压直接充电,没保护。电池极易损坏及无电量,每天需充几小时。。。。才能使用十来分钟。不适合使用。。。于是改吧

放个垃圾18650锂电池,比划好改壳体。可以放下XH2.54插座和电池。
然后把电池保护板和电池接好,热熔胶大法把电池和XH充电插座固定好(这个空间够大,可以放下模块的,我已经有充电器就不需充电模块了)

把这几个焊好,装上外壳

然后找个黑暗处。。。“啪,啪”声十分强劲,小蚊子看你往哪里跑。。。

网友A:
最近改这个的不少,我昨天也整了一个,原来那个破电池,基本当年好用第二年就嗝屁,本来想换一个,没想到看到别人有改锂电的,真是固德,歪瑞固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改这个的不少,我昨天也整了一个,原来那个破电池,基本当年好用第二年就嗝屁,本来想换一个,没想到看 ...

原先的4Ⅴ铅酸小电池容量小,充一次合计只能用半小时。有两天忘记充电就过放了。换成锂电省心,没电再拿去充电就行。

网友B:
应改成迈克接口的充电方便!!

网友C:
好多东西都可以自己换成锂电来使用,所以4056充电板要多搞点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改成迈克接口的充电方便!!

除了这个电蚊拍外,还有万用表,闹钟也改锂电了,统一用xh2.54插口,就可以全用一个4056板子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东西都可以自己换成锂电来使用,所以4056充电板要多搞点备货。

4056备有7~8片,改锂电陆续用了,现在用一片改制了个可变电流的充电器,统一用xh2.54插座就可以给其它不同的电器充电,省4056板子。

网友:
最近也改了一个,不错好用,充电用手电充电器直充,充电板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备有7~8片,改锂电陆续用了,现在用一片改制了个可变电流的充电器,统一用xh2.54插座就可以给其它不 ...

4056板子才1块钱一片,没必要为了这个去节省。
但改micro接口将意味着随便拿个手机充电器就能给他充电,可以带来更多的便利。

网友:
我以前也改过一个,效果的确是好。
看到蚊子啪啪啪的往下掉,那个真了爽!
我用的不是18650,而是聚合物电池,因为手头上也就只有这种。
电量比以前的铅酸电池充足多了,前年充的电,今年夏天才充。
其实电是并没用完的,只是心想都这么久了,就给他再充一下吧。

网友:
很牛的动手能力!!

网友(2020-07-23):
一个迈克接口的TP4056带保护的搞定,要啥自行车

网友(2020-10-06):
我也改了一个,直接塞了一个4056充电板里面,用热熔胶固定的,结果充电的时候发热太大,胶都化了

网友:
去年5元买个改的,和老爹说这个一年充一次电就行,今年暑假回去发现家里多了个铅酸拍,一问得知无法充电买个新的,拆开发现是充电口问题,电压还有3.9v

网友(2021-11-19):
引用 楼主:
4056备有7~8片,改锂电陆续用了,现在用一片改制了个可变电流的充电器,统一用xh2.54插座就可以给其它不 ...

4056我也备用了几块,最后一块用来改电蚊拍了

网友:
学习了,刚好有把电子称是这种蓄电池,改锂电完美。

网友(2022-03-12):
原来我也是换锂电充电板改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万能充。。。。。220v直充锂电池。。。。扔块电池扔进去万能充板子,完事。

网友:
你们的电蚊拍是不是太老了?我这个17年04买的

网友(2022-05-30):
改了以后不需要改充电模块?

网友(2022-07-01):
我那个10年的电蚊拍,2节5号电池的,以前电蚊子,要看电火花才知道是否电到了,自从改了锂电以后,晚上一挥,只需要听到啪的一声,蚊子尸体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