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镁光固态硬盘 MX500 1T

楼主(2020-06-17):
京东活动买的,刚到手,网上有人说缩水了没缓存,拆开看下,顺便改下散热。盒子变小了,之前盒子比较大。

直接4个螺丝拧开就行,没有防拆标。看到了有缓存,内存也升级成单片256G

再来张主控的特写

都说这款发热大,给贴上散热垫,利用外壳散热

最后再来跑下分看下温度,感觉还可以,今天没开空调今天室温30左右。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再加上金属盒散热,温度能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

网友B:
2258H换成了2259H,1G的缓存变成了512M缓存,这怕是缩水了吧

网友C:
跑1G看个欢、最好跑个全盘。

网友:
缩水是常态化操作了,毕竟满大街的小品牌。

网友:
厂商老喜欢玩这套,开始第一二批实诚。量以上来后马上就动手脚了。

网友D:
速度也算是这样了。不过装满之后的性能就不一定了。
新的电脑有条件都上M2吧,速度好很多。

网友:
镁光现在也不算热门品牌了

网友:
总觉得为了降低成本,连电路板体积都变小了。不仅固态硬盘行业,连老品牌家电也开始缩水,能撑过保修期就行,质量好点卖的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H换成了2259H,1G的缓存变成了512M缓存,这怕是缩水了吧

主控的是不是缩水不知道,不过缓存没缩,它是双面颗粒,一面512,两面刚好1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再加上金属盒散热,温度能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

是的,希望能耐用,一般固态都是坏主控。。内存芯片寿命用完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也算是这样了。不过装满之后的性能就不一定了。
新的电脑有条件都上M2吧,速度好很多。 ...

老电脑没有M2,而且这个我是买来收藏的,现在硬盘够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也算是这样了。不过装满之后的性能就不一定了。
新的电脑有条件都上M2吧,速度好很多。 ...

这款网上说不掉速,买来收藏的,以后可能连TLC都买不到了。。。

网友:
看着比很多品牌放心多了

网友:
这个MX500有点奇怪。。MX500主控不都是9189吗?怎么这是2259?
另外镁光的盘实在不怎样。。MLC还不如别人TLC。。

网友:
主控改成2259H,问题不大

网友(2020-08-08):
散热垫是多厚的,我也想加

网友:
有没必要上1T啊?500G固态已经很好用了:Strive: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C:
跑1G看个欢、最好跑个全盘。

这冷门ssd咋找出来的呀。。。ml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希望能耐用,一般固态都是坏主控。。内存芯片寿命用完很少。

不是坏主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绝大部分固态坏是掉固件,固件损坏(类似于电脑系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