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佳电动车冲电器72v55a看看做工

楼主(2020-06-17):
绿佳的专用充电器72v55a大神看看这做工咋样!用了没多久50cm高度摔了一下就不会充电了。插上显示绿灯!风扇也不转!感觉没啤酒瓶耐摔!

网友:
比市场上买到的充电器做工好多了

网友A:
那么大电流?!!第一次见。检查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电流?!!第一次见。检查虚焊

电动车充电器标注**V**AH,前者是多少串,后者是串联容量

网友C:
图片太黑了!虽然是大白天,我还是要打开灯看这贴子!开了灯,我还是看不清啊。。。。。。我从标题看出,这充电器很大,72V55A!我接触的一般都在3A左右。。。。。

网友:
这个充电器应该是给55AH电瓶充电的,标示72V6A。也不小。

网友:
这设计有缺陷,那么多大器件板中间没有固定甚至底下连快泡棉也不垫能不易摔坏吗?

网友:
自带辅助电源的 TL494经典电路,很好改可调恒流电源!!!

网友:
摔坏的,查一下是否有虚焊,断板的地方

网友:
6A输出给你说成55A,吓人一跳,72V55A就这么点体积,那这个产品绝对出名哈哈,做工还不错,摔倒多数是虚焊,修修补补还能再战

网友:
我一般喜欢买开关电源改电压做充电器,手头的48伏400W的电源改成67伏给16串三元充电,没限流之前输出有1200W,但能顶住,后来把康铜丝挫小了,输出只有600W左右,基本没什么温升。

网友D:
各位大佬,在某宝看到个西普尔的电车充电器,介绍说的很高大上,这充电器有用过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标注**V**AH,前者是多少串,后者是串联容量

这当然知道,哪可能55a那么大电流。我指的是6a那么大电流,少见

网友:
挨着查吧,重点找重的原件,比如变压器断脚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太黑了!虽然是大白天,我还是要打开灯看这贴子!开了灯,我还是看不清啊。。。。。。我从标题看出,这 ...

楼主撸多了手抖,多点了一个5

网友:
楼上都说了,摔了就补焊一下,重点是比较大棵的那些引脚,大电容、变压器,线接头等

楼主:
打开看看也没有虚汗!外观也没啥问题!!不会修啊!才疏学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佬,在某宝看到个西普尔的电车充电器,介绍说的很高大上,这充电器有用过的没有 ...

用过。西普尔用着还可以!

网友:
494线路的充电器,用来改可调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看看也没有虚汗!外观也没啥问题!!不会修啊!才疏学浅啊!

看虚焊点大概需要放大镜,不管有没有虚焊把可疑焊点都补焊一下可能就好了,当然前提是你得有个好用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