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eek专业卸载软件

楼主(2020-06-17):
专业的卸载工具,卸载完,会扫描该软件的残留注册表文件并清除

楼主:
照o(=•ェ•=)m
画m( =∩王∩= )m
即可

网友A:
能不能对付腾讯、百度、阿里、360,全家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付腾讯、百度、阿里、360,全家桶

流氓还得流氓对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付腾讯、百度、阿里、360,全家桶

想多了。中国的玩意儿,比那些小儿科高级多了。然他一边玩勺子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付腾讯、百度、阿里、360,全家桶

需要你自己试下
我电脑都是清理过的

网友:
这个卸载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付腾讯、百度、阿里、360,全家桶

如果这些软件都在系统卸载列表里面就可以卸载,不在卸载列表里面的就只能手动找到文件夹卸载了。就比如金山的护眼大师,会静悄悄的装在C盘,然后你找到文件夹里面的卸载程序才能卸载的,不在卸载列表里面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B:
流氓还得流氓对付

也就是说,这个geek还对付不了。?

网友:
如果不能对付流氓软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
用过,还行,有些不在列表里显示的软件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55M搞定啊!!去掉

网友:
建议封闭   国产软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