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防锈用什么?

楼主(2020-06-17):
批头都生锈了,打磨后过一段时间又生锈,请问用什么能防锈?

网友A:
要不天天用,要不涂层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天天用,要不涂层油。。。。

涂什么油?

网友:
缝纫机油,黄油都可以,机油也行。

网友:
生锈不能避免,不如让它锈的彻底一点,我买过不少批头,有两支是做过发黑处理的,表面一层致密的氧化层,用了很多年,光亮光亮的,就是不生锈。

网友B:
我是用WD40,除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WD40,除锈不错

除完后面还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完后面还锈吗?

除完后面还会锈

网友:
镀金,镀铬,镀镍,镀锌

网友C:
涂重机油最简单,或者钢丝刷刷干净涂防锈剂再喷漆,要么隔火发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重机油最简单,或者钢丝刷刷干净涂防锈剂再喷漆,要么隔火发蓝

钢丝刷过涂缝纫机油有效果吗?

网友:
变压器油最好

网友:
万物都有尽头,随它吧。

网友D:
酱油,最好海天的,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酱油,最好海天的,鲜

你这个绝对是没用过美味鲜,不是一个档次,我是说防锈。

网友:
用砂纸打光后涂蜡,就是点灯的洋蜡。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刷过涂缝纫机油有效果吗?

有啊,那个是轻机油相对容易挥发流失而已

网友:
买小包的干燥剂,找个合适的小盒子,比如密封的保鲜盒,把批头放进去,放两包干燥剂,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时封在里面。干燥剂隔一段太阳底下晒晒或者烘箱微波炉烘一下。

网友:
有常温化学镀镍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