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表头烧坏可以维修吗?

楼主(2020-06-17):
这个图借用坛友的图,本来做电动车充电器的数字显示表,没用独立供电,结果电动车56v输出给烧了,一查才知道,共测量端供电不能超过40v。就是想问问是哪里烧了,能修好么。东西便宜,没有维修价值,就是不麻烦的话修修图个乐趣。
3.3V稳压IC    7133

网友:
稳压烧了呗,换个看看能不能用了

网友:
几乎没救了,稳70%击穿。。。
这个有没有保险。56V加单片机上差不多凉凉的了

网友:
8成是那个三端稳压烧了

网友:
殃及到单片机就完蛋了

网友A:
如没有三端,也没维修电源
那拆了三端用电池加电能亮就有救
不亮也心死了,再买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没有三端,也没维修电源
那拆了三端用电池加电能亮就有救
不亮也心死了,再买个 ...

按你的方法,拆掉7133,上维修电源,单片机冒烟,估计问题很大,就此终止,鉴定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换了7133也没用。买7133和电源管理芯片的钱30多。比买个新表还贵。真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换了7133也没用。买7133和电源管理芯片的钱30多。比买个新表还贵。真没有维修价值。 ...

偶尔折腾一下图个乐子,不能算成本,把能用的拆下利用,顺便练下拆芯片和贴片的手艺,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