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微波炉故障 一直滴滴报警

楼主(2020-06-17):
海尔微波炉一直滴滴报警试了一下还可以转圈但就是不加热。头天晚上还可以正常使用,请大家分析故障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
至少先拆了看下保险断了没呗

网友:
很有可能是磁控管烧了

网友A:
应该是门控开关接触不好,机器认为门没关好,系统就拒绝工作。

网友B:
会报警,肯定不是微波产生电路的问题,应该是检测门开关与否的微动开关有问题了,所以机器报警,而且不加热。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B:
会报警,肯定不是微波产生电路的问题,应该是检测门开关与否的微动开关有问题了,所以机器报警,而且不加热 ...

谢谢你
你提供的思路比较好

网友:
门开关要检查一下……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门控开关接触不好,机器认为门没关好,系统就拒绝工作。

门子关不好,灯不亮,转盘,风扇不转。

网友:
家里之前的微波炉不报警,运转正常但是不加热,后来是换了保险丝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