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消耗红包买的插座

楼主(2020-06-17):
感觉还可以。目的就如大家看到的,电脑接显示器、主机、音箱,不留其余插孔。以免别人差别的反复拔插容易把开着的电脑关闭
订单

外观

接线部分

内部的样子

铜条

话说不应该是紫铜吗?怎么是黄铜

网友:
黄铜比紫铜便宜40%左右

网友A:
不要接大功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接大功率负载~

买这个的本意就是只接主机、显示器、音箱,目的是没有多余接口,公用办公室有时候是需要考虑量身定做

网友:
紫铜弹性太小需要另加弹簧成本又高,所有都是黄铜或青铜弹性够强还便宜,也满足一般用途。
好像闸刀开关接触片用紫铜的为了大电流通过吧。

网友:
红包怎么搞到的

网友B:
红包怎么搞到的,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搞金主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包怎么搞到的,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搞金主红包

我这是用的618红包。我倒是纠结天猫农场阳光可以换什么,3元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的618红包。我倒是纠结天猫农场阳光可以换什么,3元红包?

金主红包5元一个,每次最多可以使用10个,每个月最多得15个,每天可以抢一个,每天可以抢3次(1点,10点,下午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