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酷比魔方 平板电脑 一直显示 正在充电

楼主(2020-06-17):
型号是U27GT,2014年10月买的,最近出现一个故障就是:拔掉充电器后,仍显示充电。长按关机后,不能完全关机,仍然显示充电界面,但此时电池里的电实际上是在消耗,恢复了系统,仍然不能解决。在网上查了下,有朋友说是 电源IC 坏了,请问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另外,我发现在背部有明显发热的症状。

不知道维修起来难度大吗?

网友A:
联发科的cpu吧,修是能修好的,看你想不想修了,可以联系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发科的cpu吧,修是能修好的,看你想不想修了,可以联系俺

大神你好,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连发科,好像是  MT8127, 其实我也在犹豫要不要修, 现在就是不能携带, 也能用就是得一直插着充电器,不然过段时间 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连发科,好像是  MT8127, 其实我也在犹豫要不要修, 现在就是不能携带, 也能用 ...

平板不能带还叫平板么?还是维修一下吧

网友B:
不值了  ,修可以修好,  老机型了,  没意思 。 最简单的就是电源IC充电IC  最少100元 值得不 自己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了  ,修可以修好,  老机型了,  没意思 。 最简单的就是电源IC充电IC  最少100元 值得不 自己感觉 ...

谢谢回复,我想了想感觉不值,凑合着插着充电器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了想感觉不值,凑合着插着充电器用吧...

4056充电板 直接接电池 充电  ,论坛混了这么久改这个小菜吧?   不用原机充电电路 .

网友:
换个充电保护板是最简单的

网友:
100大洋太贵了对不?都能吃几个月了

网友(2021-06-07):
和我的一样,我是剪线接了非原装充电器导致充电ic损坏,现在关机都一直显示充电发热厉害,不能乱接非原装充电器,除了标准usb口5v输出的可以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的是剪线接了机顶盒的5v电源适配器导致充电ic损坏,现在拔掉充电器关机都发热显示一直充电,电源适配器都是5v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看来不能剪线接非usb5v输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