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酷比魔方 平板电脑 一直显示 正在充电

楼主(2020-06-17):
2014年10月买的,最近出现一个故障就是:拔掉充电器后,仍显示充电。长按关机后,不能完全关机,仍然显示充电界面,但此时电池里的电实际上是在消耗,恢复了系统,仍然不能解决。在网上查了下,有朋友说是 电源IC 坏了。

打开后盖,发现右侧有个明显的发热区域。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还有的修吗?

网友A:
这东西修,还不如闲鱼再淘一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修,还不如闲鱼再淘一个好的

其实我也这么想的,这个当时花了399买的,估计现在也就几十块。。。

网友B:
如果有独立的OTG控制芯片,拆掉试试,可能是坏掉了一直往外输出

网友:
你的朋友说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独立的OTG控制芯片,拆掉试试,可能是坏掉了一直往外输出

谢谢,是很好的参考

楼主:
阿,啥意思。。。。

网友C:
电源管理IC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买新机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IC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买新机算了

谢谢,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