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植保机t16和t20电池维修教程谁有

楼主(2020-06-17):
电池的密码能否破解,具体维修教程哪里有

网友A:
用EV2300连接这三个点吧,没玩过这个,不知道要不要密码

网友:
没玩过,看起来好高级,估计都是官方售后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V2300连接这三个点吧,没玩过这个,不知道要不要密码

要密码,我有ss密码fas密码,但是软件好像只能解决小部分问题,改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V2300连接这三个点吧,没玩过这个,不知道要不要密码

芯片破解不了,断电就会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密码,我有ss密码fas密码,但是软件好像只能解决小部分问题,改改参数

那就好了,BQ软件参数也只能看看,修改它也没实际意义,你还想干嘛?除非奸商
话说有SS密码就不怕断电锁了...

网友(2020-08-29):
引用 楼主:
要密码,我有ss密码fas密码,但是软件好像只能解决小部分问题,改改参数

可以给一下密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密码,我有ss密码fas密码,但是软件好像只能解决小部分问题,改改参数

有nq9003密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nq9003密码吗

您好,有bq9003的密码?

网友:
哈哈哈,看到熟悉的板子,不知道你想干嘛。。。
没有电池技术背景的不建议折腾,即使换新板子电量估算也会出问题,无人机的电池断电比笔记本断电的后果严重得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密码,我有ss密码fas密码,但是软件好像只能解决小部分问题,改改参数

很好奇你的密码哪来的。。。
参数不能乱改的,都是经过大量测试进行标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bq9003的密码?

我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D:
今天刚买的密码,一级二级密码都有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bq9003的密码?

9003的密码我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你的密码哪来的。。。
参数不能乱改的,都是经过大量测试进行标定的 ...

标定也是可以自己标定的。
这个电池的关键其实不在于76940  也不在于bq34z100   问题的关键是msp430

网友:
我就会刷大疆3s和4,其他没刷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标定也是可以自己标定的。
这个电池的关键其实不在于76940  也不在于bq34z100   问题的关键是msp430
...

我指的是,电量计里面的参数会随着使用一直更新的,如果是老电芯用新参数,可能会发生电量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是,电量计里面的参数会随着使用一直更新的,如果是老电芯用新参数,可能会发生电量跳变的 ...

那你说的没错,不过一般使用的都是更换全新的电芯,就是更换旧电芯,也基本是原厂货。标定数据基本一致。几个循环,库仑计就自学习了。

网友(2021-07-11):
有卖密码,资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买的密码,一级二级密码都有

卖吗,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