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S37尝试量产原厂ISP失败,变砖,请问如何恢复?

楼主(2020-06-17):
雷克沙S37,尝试量产原厂ISP,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092&extra=page%3D1

失败!!!

现在用SM量产工具,安装了工厂模式驱动,配置HUB中能认到,但是扫描不到。。。

是不是只有短接一条路了?如果要短接,请教一下,这玩意主控藏在一个蓝色壳子里,研究了半天,这个壳子好像无法无损打开,只能破坏了?
另外,求一个S37 64G的原厂ISP,之前一个兄弟给我的128G的,可能不一样。

楼主:
短接后,认盘了,但是是0M,这样是不是彻底挂了。。

楼主:
瞎折腾,不知道怎么突然又认容量了,重新量产,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折腾,不知道怎么突然又认容量了,重新量产,好了。。

兄弟,点这里截个图看看,顺便问下,现在速度如何

楼主:
不能刷SM3267AEISP-L064P这个ISP,只能刷L06结尾的,不然就变砖了

网友A(2020-09-02):
引用 楼主:
不能刷SM3267AEISP-L064P这个ISP,只能刷L06结尾的,不然就变砖了

可怕的是,很多人恶意宣传可以刷L064P这个ISP,说是可以提高性能,千万不要上当!

网友:
我的是3267AB那个,固件我提取了,速度比不上你们那种。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A:
可怕的是,很多人恶意宣传可以刷L064P这个ISP,说是可以提高性能,千万不要上当! ...

我看了https://tieba.baidu.com/p/6445886767这个帖子,楼主说刷 L064P可以提高性能,然后砖了

网友(2023-06-26):
今天16G 雷克沙S37挂了,变成RAW格式了,这玩意儿是不是特容易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