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继续剁手 主要还是雷克沙Lexar S37

楼主(2020-06-17):
陆陆续续买了 多个, 为啥呢, 买了第一个 拆开看看 果真是 MLC  虽然是大S 的 不过 还是感觉比TLC 好一点吧。 国人爱占便宜的小心思 暴露无疑,啊哈哈。买来是这样的。

正面看看。

反面看看。。 全是 英文,贴了个 中文标签。 感觉是出口转内销? 不懂啊。

包装不是一次性的封包。 不知道会不会被调包?

打开看看。

就是介个样子。
啥也不说了 直接看 内脏。

哎呦不错呦, 慧荣SM3267AE  +MLC  棒棒哒, 继续扒了衣服 验证下。

啊哈, 这真是极好的良心货啊, 用了个 在TB  红包卡里领的红包  44到手价。 再来看看速度吧。

测速

继续测速

还是测速

各种测速。
于是 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么良心的MLC  不再买一个,拆芯片组个双通道,真是对不起自己啊。果断红包卡领红包继续剁手手。
等了几天 ,货到了,激动地新颤抖的手 赶紧飞速领回快递 准备实现人生第N+1 个梦想。

楼主:
快递打开啦
对比一下,嗯? 怎么有一点点不一样?嗯!!别多想, 继续我的人生大计划!!!一个字……
开拆!!

好像确实不太一样啊,仔细对比一下!!!

主控这样子的。

芯片这样子的。 查一下。

在 擦亮眼睛 看看。

我去, 翻车了!!!!!!!!!!!
这怎么办? 不一样啊,怎么组,组个球球啊! 但是 聪明机智的我看到了万能的TB , TB 里有万能的客服小丐丐。
所以 厚颜无耻的 找她 要货。 要个跟手上一样芯片的货。

好商好量的 哈
但是, 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现实果真是残酷的。

心中一万头 曹米马  呼啸而过, 兄弟们谁都别拦我, 我一定会 点个0 心 “美评”的。
最后 测个速吧。

测一下

测两下

测三下
…… 算了,没心情了,不测了。

楼主:
心情低落,失意满满,不过反过来想想,没有什么问题是 毛爷爷解决不了的,所以重要的还是努力挣钱。夜神人精的时候,格外想挣钱。因为有了钱,可以……

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目的就自然达成了一半。
我果真 会场机智!
测速就算了, 此时心情有点 难受, 下个月的花呗 该咋还 ???
顺手又买了个朗科的,用了红包卡,不到20块。
随便看看吧。

速度嘛 自然是 渣渣了

真的是渣渣, 凑合着用吧

顺便 还支持了一下坛友 zhenJBfast 款 式 3267AE U盘一枚,金属外壳,旋转起来的卡塔塔卡 堪比 解压神器。

随便看下吧。

全英文的  zhenJBfast 卷标 流露出 一种……

速度就这样, 还不错。
最后 ,问题来了,这个PF587 配什么 双通道的板子好点? 2246EN ?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除了U口用时间长了之后会接触不良之外,没毛病。
搬板3281或3280美滋滋。

网友:
听说这种插头很单薄容易坏?

网友:
U口时间长了可以上锡继续用。。。

网友A:
兄弟,那个蓝色外壳,你是直接破坏了拆下来的吗?还是可以无损拆,另外,不知道方不方便提取一个原厂的ISP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那个蓝色外壳,你是直接破坏了拆下来的吗?还是可以无损拆,另外,不知道方不方便提取一个原厂的ISP ...

蓝色外壳?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 啊。 都是无损 拆的。  ISP 怎么提取? 用什么工具软件 ,你教我 ,我看看能不能
给你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色外壳?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 啊。 都是无损 拆的。  ISP 怎么提取? 用什么工具软件 ,你教我 ,我看看 ...

我拆下来了,ISP提取,这有个教程,你看看

网友:
提取ISP的教程  来一个啊

网友B:
买的不少,我买了3个128的,一个S37 L85C ,2个S25 LO6 ,刚下单买了坛友 无奈 那款3281BB 128的。暂时不玩了,以前买过台电骑士128一枚,台电幻影X 64一枚,台电锋芒 32一枚,台电雷神 64 一枚,虽然全是MLC,台电的买了基本放起来。等sm3282出来了 把手头两片l06 搞个256的

网友:
我的S37读写都只有30+ 醉了

网友:
看你的帖子真是B王再现的感觉,一边看一边感觉不对劲,我靠,买的越来越多了!如果是真折腾,那个256G的才是真的厉害,200不到的价格,4CE单颗粒,可以组装2T的2246EN,现在市场上单颗粒256G 4CE的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拆下来了,ISP提取,这有个教程,你看看

好像发不了链接,很简单,打开量产工具,然后点一下闪存,然后软件目录下的那个BIN就更新为最新的,就是这个BIN文件了

网友:
知道为啥了 3.0接触不良变2.0了 全新的也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发不了链接,很简单,打开量产工具,然后点一下闪存,然后软件目录下的那个BIN就更新为最新的,就是 ...

你要的 ,isp.bin  给你了,拿走不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的 ,isp.bin  给你了,拿走不谢

 M币0,过几天再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不少,我买了3个128的,一个S37 L85C ,2个S25 LO6 ,刚下单买了坛友 无奈 那款3281BB 128的。暂时不玩 ...

拆开看了吗? 是 大s  的片子吗?  大s的片子也能组ssd?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吗? 是 大s  的片子吗?  大s的片子也能组ssd?

对呀,可以无损拆开的,现在貌似都是大S AL 级,如果真的是全新,组成SSD也未尝不可,对于不靠谱的拆机正片MLC(拆机的这个体制真的不好说,虽然我也买了一个坛友做的U盘) ,我更倾向全新高等级大S(前提这玩意确实是新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吗? 是 大s  的片子吗?  大s的片子也能组ssd?

直接买4个128的多好,可以搞512的盘,我想着买两个256的,可惜看到的时候只有128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