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锂电池充电套装初体验:XTAR BC4

楼主(2020-06-17):
电池是每家每户再常用不过的电子设备了,其中又以AAAAA也就是常说的5号和7号电池最为普遍。虽说现在的电池都是无汞生产,但一次性使用总是消耗太大,于环境不利,于自己费钱。充电电池应运而生,从最初的镍铬,到镍氢,再到现在终于推出了1.5V锂充电电池。

各种AA电池相比较而言,碱性电池最为常用,但是长时间使用存储易漏液,会损坏用电设备;碳性电池没有漏液的风险,但是电容量小,很快就会没电;镍氢充电电池电压又偏低,容量也偏小,用起来总是感觉不够劲;锂电电压足、容量大、不漏液,确实是AA电池使用的不二之选。

国内电源解决方案大厂XTAR爱克斯达,近期推出了兼容AAAAA可充电电池的充电器BC4,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同时Charge 4Battery的充电器,并且顺带推出了1.5V可充电锂电池。下面,做个各项功能的介绍。

为什么要用1.5V锂电池?
我家大好孩子有不少这样的玩具车,相信很多家庭也有。如果用碱性电池,4节大约10元,孩子玩的高兴,家长钱包心疼;如果用镍氢电池,孩子玩到兴致刚起,电压就会下降,车速总会越来越慢,每每不能尽兴,就得继续充电。

AA电池是生活中最常用的电池,大人经常用的鼠标、父母经常用的收音机等等设备,也会不知不觉就没电了,如果长时间不用又怕被漏液腐蚀损坏。

还有一些玩具或者电动工具,需要较强的动力,而且反复使用,碱性电池明显成本过高。

科技发展进步,就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1.5V锂电池可以很好地解决上面的问题,1.5V电压高动力大,3.3Wh的容量,也足够日常使用。BC4又能同时给4颗电池充电,支持反复使用,平摊成本,非常合适。

1.5VAA锂电池与普通碱性电池和镍氢电池大小规格一致。这里我再解释一下,虽然都是锂电池,大小也差不多,但这次说的并不是14500型号的3.7V锂离子电池。

毕竟高电压的锂离子电池有一点的安全隐患,特别是短路后发热量大,容易引起火灾。在使用中不要将14500电池当做AA电池使用,否则电压过高会烧坏用电设备。当然,BC4也不支持14500电池。

BC4除了充电,还有那些亮点?
第一个亮点就是可以通过电池给用电设备放电,而且得益于锂电池的使用,放电能力还比较强,能够以接近1.5A的电流强度给手机充电,此时BC4的放电功率超过了7.2W,为你的手机快速补电。

如果没有锂电也没关系,碱性电池是生活中极易获得的电池,BC4使用普通碱性电池也能以1A左右、约5W的功率对外放电,是应急使用的良好设备。

第二个亮点就是照明。BC4输入输出端侧面有一颗LED发光体,能够提供照明。

再加上BC4有一个手绳孔,可以使用手绳将BC4挂在腕部,就成了一只不怕脱手的照明工具。

BC4的亮度比手机闪光灯高一些,平时走夜路,或者翻箱倒柜找东西亮度足够了,完全能够实现应急照明

使用1.5V锂电和普通碱性及镍氢电池的照明效果差不多,最少需要放置3颗电池才能启动照明,而且要从左到右排列电池。

因为都是应急使用,XTAR的电路设计能够实现BC4边放电边电量照明,也比较合理。

外观小巧简单,保证使用安全
BC4采用塑卡包装,标配不带电池,产品通过了RoHSFCCCE等认证,安全标准有保证。

内部是BC4一个、A-C线缆一条、手绳一根,以及一份11国文字说明书,XTAR的销售面估计能覆盖半个地球了。

BC4造型算是比较小巧,带外盖的长宽厚三围最大为:79×75×21mm,与AA电池充电老大松下CC53对比小了可不止一星半点,平时存放更加节省空间。

带手绳的BC4重量为71.2克,加四节原厂1.5V锂电池为147.3克,重量不算大,包里放一只以备不时之需也不会显得累赘。

BC4整体采用耐火阻燃的PC材质,保证使用安全。类长方体的八个角和楞都做了光滑的过渡处理,完全不会硌手。

方便的观察和拿取设计
BC4的外盖围板透明磨砂材质,方便观察内部电池,使用时可以全部取下,方便电池的拆装。

说到方便,XTAR还为BC4设计安装了一条抻带,取电池的时候拉一下就行了,不用再用指甲去电池正极抠了,避免损伤电池。

XTAR家其他充电产品一样,BC4的外盖两侧也各有一个指扣槽,方便取下外盖。如果也采用磁吸外盖就更方便了。

BC4的整体做工保持了XTAR家族一贯的较高标准,表面平整、接缝均匀、开闭紧密。如果在BC4上印个商标,产品的家族归属感就更清晰了。

物理防反接,保证安全
BC44槽充电器,每个充电槽都能兼容AAAAA两种电池型号,充电槽做了适合电池的凹槽设计。

BC4的负极为上下两个弹簧触点,中间凸起,保证与电池负极接触良好。弹簧弹力较大,电池安放到位很稳定,面朝下使劲晃动也不会掉落。

正极也是上下各一个触点,保证接触良好。另外,正极触点内嵌于壳体开槽,而且没有高出表面,电池正极刚好可以卡在开槽内保持接触。如果电池负极朝前,不会与正极触点接触,形成了物理防反接。

使用中如果反接,一方面负极不会碰到BC4的正极触点;另一方面,电池比正确安装会长出正极大概2mm的长度,很难安放;即便费劲安上了,实际看也没有接通电路,不会损坏电池,不会引发危险。

双色指示灯显示,兼做电量指示
BC4右侧有一个小的电源开关按键,用来控制BC4的输出。长按可以开启或关闭照明,短按可以显示电量。

每个电池槽前上方有一颗红绿双色LED显示灯,用颜色来只是当前工作状态或者电池充放电情况,显示清晰。

充电中,不论什么电池,只要接上电源指示灯就会自动点亮,红色表示电池在充电中。

四颗指示灯均为独立显示,指示对应充电槽的充电情况,绿色表示本槽电池已经充满。

在对外放电的时候,四个电量指示灯就相当于BC4的容量指示,动态显示当前剩余电量情况,比如下图仅BC4最左侧指示灯亮,表示4颗锂电的总体电量不足25%,此时BC4给手机的充电电流也下降到1A以内。

充电兼容各种电池,发热可控,判停较准
BC4的反面印有输入输出数据和支持的电池型号,1.5VLi-ionIMRINRICR电池,以及标称电压1.2VNi-MH AA/AAA电池均能适用。再强调一下,3.7V14500电池不适用。

BC4的应急灯旁边有1A1C两个接口,C口为输入端,最大支持5V=2AA口为输出端,最大支持5V=1A,最大每槽0.5A

接口内部加工比较精细,触片采用表面沉金工艺,避免氧化、减小电阻。实际使用中两个接口插拔顺畅。

下面是数据测试,各种测试表、各种数据,比较枯燥,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略过,只要记住BC4能同时充各种AAAAA型号的电池,而且都能充满、发热量安全可控就行了。

1、锂电实测
可以说,BC4就是专门为1.5V锂电设计的,充电时达到了标称功率,5.1V2A10W快速为电池补电。

也可以两两使用,此时充电电压不变,电流强度减半,可见每槽最大0.5A是准确的。

室温25.7℃,充电中途,电流下降到1.5A,用热电偶测量电池表面温度为39.3℃,从C口探入BC4内部温度为46.7℃,也不算很高。

用时3小时43分钟,将4颗锂电充满,共充入17.359Wh电量,XTAR的电池容量没有虚标。

对锂电的判停电压在1.5V稍高一些,保证了完全充满。

2、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充电前5分钟左右时间为预充电BC4采用小电流激活电池,此时电流强度约为0.2A左右,不伤电池。试了好几组电池,都是相似的激活电流和时间。

充电中期电流强度能超过1.1A,功率为6W左右,也保证了较快的速度。

由于不是本次测试主角,没有对镍氢完全放电,用时约2个小时充满,齐刷刷的绿色指示灯煞是好看。

AA镍氢电池的判停超过1.43V,基本算是充满了,判停比较准确。

AAA判停大约是1.33V,可能跟本人手上这些AAA用的时间比较长,内阻比较大也有关系。

3、放电温度
文章开始时,采用锂电给手机充电,室温25.8℃。充电中期,测量电池表面温度超过51.1℃,1.5V锂电多大电流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BC4内部温度接近56℃,发热量比较大,有能量损耗,4颗全满电池大约充了手机50%的电量,应急使用的表现也不错。

优于镍氢,推荐尝鲜体验
从这几日使用测试的结果来看,XTAR爱克斯达推出的1.5V锂电和BC4充电器,无论从性能表现,还是外观体积都优于镍氢电池和充电器,平时BC4还能作为电池收纳盒,满电随时待命,使用方便。趁着618活动,有需求的可以入手一套,体验小体积、高电压、快速度的充放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