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ft0512gwd8h1bt1 是什么闪存 sm2258xt 主控的

楼主(2020-06-17):
dft0512gwd8h1bt1 是什么闪存 sm2258xt 主控的。

找不到可用的版本
大师帮我一下,看一下。

网友:
随便找个版本看看ID先

网友:
这种第三方封装的片子,只能上工具看ID

楼主:
显示是:H25QFT8A1A8R  有没有可以开卡的版本

网友(2023-08-08):
引用 楼主:
显示是:H25QFT8A1A8R  有没有可以开卡的版本

应该有的

网友(2025-02-14):
下面这个软件能用,我前几年量产过一次,盘又出问题了,想在弄一下,说什么找不到工具了,才找到了这个网页,特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