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哪儿下载的阿里旺旺好用

楼主(2020-06-17):
不知为什么,办公室的这个电脑下载的旺旺都很卡,远非一般的卡。

电脑是服务器,64G的内存,运行的时候看内存占有率很低,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卡,问了一两个商店,杀毒软件就报有病毒,卸载另下载别的,还是如此。是服务器的问题还是旺旺下载的不对?我是从淘宝官网下载的

楼主:
重新从华军下载安装,还是一样

网友:
实在不行下载个千牛用吧  卖家版本的一样可以用

网友A:
请原谅我,我认为是个笑话。去官网下载就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原谅我,我认为是个笑话。去官网下载就有了啊。

下来的很卡,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https://www.lanzoux.com/b0f1bf9pc

非常感谢,我不知为什么从淘宝官网、华军等下载的都卡,而且nod32还认为是病毒,家里的电脑就没有问题。

这个非常好用

楼主:
是不是服务器的系统本身不兼容买家版?

网友B:
应该与操作系统版本较老有关。

阿里旺旺登陆提示版本旧已被停用的解决方法:
x.xx.xx\CConfigurations\staticconfig.xml 文件节点:VersionString
将目录上面位置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后面版本号改为最新买家版号!

网友C:
手机端已经下线了呢,不知道想要干啥

网友D:
涉及钱的app,我只相信官网,官网没办法才考虑声誉好的大下载网站……还不行就换电脑,或者干脆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端已经下线了呢,不知道想要干啥

是电脑,手机恐怕还没有用到64G内存的吧?家用电脑我也只见过32G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涉及钱的app,我只相信官网,官网没办法才考虑声誉好的大下载网站……还不行就换电脑,或者干脆不用了 ...

换电脑肯定不会,我电脑上按着8条内存条、6个SAS硬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与操作系统版本较老有关。

阿里旺旺登陆提示版本旧已被停用的解决方法:

这个电脑用了两年了,旺旺来回安装过好几次,就是不行。我也有下载了在别的电脑上实验还行的拷过去按上,就是不行,不是一般的卡。比如运行着chrome、opera,在运行旺旺,打开往往窗口,把chrome、opera最小化,跟商家的对话栏窗口还是停留着chrome或者opera的内容,十几秒才褪去。启动任务管理器,看cpu、内存占用率都很低,即使卡的很厉害的时候内存占用只有5%左右,更不可理解的,是应用程序栏不显示往往运行,从进程处关,似乎也不称心如意。

现在的电脑安装的是2008服务器企业版,系统占差不多90G,记得16年买上一台服务器电脑,安装的是2008服务器专业版,系统占不到50G,模糊记得那台好像也是不容易对付旺旺,但像别的软件都没有问题,一直搞不明白是不是旺旺跟服务器不兼容

网友:
服务器最重要的是稳定可靠,
根本就不应该当终端来用吧,

旺旺卡就用千牛,

而且看你说的那些,
恐怕其他方面的习惯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