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爱国者蓝牙耳机电池没电了,换这样的供电,为啥没电

楼主(2020-06-17):
爱国者蓝牙耳机,好几年不用,没电了,于是手工给改了改,将电池换成了这样的结构,但是还是没电,是咋回事,大家给帮忙看看!

网友:
测一下电压啊 不会短路了吧

网友:
不懂这是什么电池,求科普

网友:
lz适合去中科伪科学研究院工作

网友A:
没看清楚。这是3块磁铁加线圈??
如果是的话,
首先你线圈匝数太少了,而且线圈需要找个小刀片缠绕在刀片上,这样才能切割磁感线。
其次磁铁不能固定住,应该有一定的空间活动,这样才能使输出电压自动调节。
其实我上学时学习不好,可能有说错的地方,论坛大佬多,希望大家可以帮到你

网友:
伪科学的视频看多了吧?某宝上的的视频多了去。

楼主(2023-06-25):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这是3块磁铁加线圈??
如果是的话,
首先你线圈匝数太少了,而且线圈需要找个小刀片缠绕在刀片 ...

谢谢您的回答,这种设计是无法供电的,线圈就算能供电,我还得再弄个什么稳压滤波之类的元件了,见笑了,不过科学就需要敢于尝试,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这是3块磁铁加线圈??
如果是的话,
首先你线圈匝数太少了,而且线圈需要找个小刀片缠绕在刀片 ...

要是把磁铁换成特斯拉,就能给铜圈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