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一个LA204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楼主(2020-06-17):
单位有一台LA204分析天平,分析用的,精度0.1mg,说不稳定,拆开看看
外观,型号LA204

去掉防风罩和盖章

核心部分,传感器,这个不敢拆

R变压器

滤波器

电源板,有点简单

这个电源板有个电容怀孕啦,容量是2200UF,上图是换过的,不知是否这个原因,这个电容虽然怀孕,但是还有900uF

三端稳压7805,7815和7915

反面

主板

LM399,只有4个脚,这样子的第一次见,而且上面的白色圆形的东西是活动的,不知是否这样

单片机

主控

键盘

这个是什么东西?电阻吗?

这里有一个开关,不知干什么用的?拨动好像没什么反应

反面

谢谢观看!

网友:
高档货,可以开金店了。

网友A:
高檔貨啊,
機器的銘牌發個照片可以嗎?
量程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檔貨啊,
機器的銘牌發個照片可以嗎?
量程多少的?

量程200g/0.1mg,常熟百灵

网友:
399是基准源

楼主:
那个什么白色圆形的盖子是活动的吗?

网友:
看来高温怀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什么白色圆形的盖子是活动的吗?

保温防风帽,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什么白色圆形的盖子是活动的吗?

有的活动有的不活动不影响的

网友B:
有好多杭平FA2004的板子,还有废天平,实际是好的,精度不高,鸡肋。

看电路板,电路基本一样。

还是赛多利斯的稳定耐用,国产的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多杭平FA2004的板子,还有废天平,实际是好的,精度不高,鸡肋。

看电路板,电路基本一样。

赛多利斯当然好啊,不过价格也高,国产的也还行,特别是近些年技术有大的进步,二十年前买的上天的,还在用,电子天平要经常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