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发几张用运放做带通滤波的图.有没有大佬画张助听器pcb?

楼主(2020-06-17):
不用dsp的情况使用运放是最便宜的方法,毕竟dsp设计要求高价格贵.
看了论坛里面做的.好像没有人考虑过做带通滤波?
靠带通滤波设定一个范围,只留下人声附近的范围是最好的.
比靠着买高价的咪头更靠谱,咪头再好也不能过滤杂音.

图都是以前收集的,仅供参考.

网友:
大神出现。帮顶

网友A:
带通滤波器只能固定某段范围内的频率信号通过,适合提取人声信号,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适用于某些应用场合。我可以帮忙楼主画一画PCB,但图中只是运放的一部分,没有话筒偏置电路、没有耳放电路、没有电源供电部分,没有各种元件的封装尺寸,这些都需要楼主提供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和各种元件尺寸参数,才好画板子。如果只是画图中的运放部分,那就简单了,楼主确定只画运放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通滤波器只能固定某段范围内的频率信号通过,适合提取人声信号,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适用于某些应用场合。 ...

加偏置电路就行了.充电和输出打算也用淘宝模块了.
元件都用直插的电容都是瓷片.电阻都是1/4w.
运放是sop8贴片的,打算用lmv358,低电压适合锂电.
运放不太好设计,搞不好容易自激.所以还是麻烦大佬画一下吧.
谢谢

网友:
运放选SOT23封装的更小

网友B:
助听器不是越小越好吗? 运放选STOUO23封装的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听器不是越小越好吗? 运放选STOUO23封装的更小

贴片的不好弄.我手里直插的也更多.
设计的紧凑的话面积应该5*5或者4*6能下来.差不多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