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已解决)求助 白光高频焊台显示he问题

楼主(2020-06-17):
一台白光bk3200高频焊台,开机32度闪一会显示he,排除手柄,万用表测试正常,换过发热芯还是那样,万用表测量到板子导通,排除插座接触问题,控制板温度+-能操作,就是加热就显示he,电路板viper22a 4脚电压16v 3脚0.8v,百度属于正常,7805输出电压4.99v正常,有3个打磨芯片,和一个393,393换过,8脚打磨芯片百度别人拆机图是tc4424,其他的看不清,供电压测的13v,输入输出加热时3v多,he时为0,两个460 mos测试正常,替换过一样,加热时电压4v多,he后为0,输出发热芯没电压,百度找到打磨芯片ucc3895dw和cd4081
已解决,替换光耦还有mos驱动芯片4424正常了,哪个坏就不知道了,这个虽然标120w,但是功率测了最高144w

网友A:
查手册,看看H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看看HE是什么。

he是发热问题,都说手柄,或者驱动电路,现在排除手柄,只有驱动电路

网友:
确保烙铁头  放到加热线圈里面了。。。
如果还不行要查一下电压反馈电路,这个和电磁炉检锅原理一样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是发热问题,都说手柄,或者驱动电路,现在排除手柄,只有驱动电路

你这个问题,估计还是驱动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温度没有升到相应的数值,所以报警了。你要检测高频部分是否正常,温度检测部分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估计还是驱动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温度没有升到相应的数值,所以报警了。你要检测高频部分是 ...

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升到相应数值,是根本没升温,没搞过高频焊台,现在测的mos电压4V我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升到相应数值,是根本没升温,没搞过高频焊台,现在测的mos电压4V我不知道正常不 ...

没有升温也包含在里面。你检查高频输出正常不?如果没有高频输出,是不会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升温也包含在里面。你检查高频输出正常不?如果没有高频输出,是不会加热的。 ...

请问怎么量高频输出,没搞过这些

网友B(2020-07-24):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量高频输出,没搞过这些

请问你的焊台搞好了吗?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焊台搞好了吗?

我也一台这样的,一直没修好

网友:
我闲鱼150收了一台带二手柄,深圳白先3200L也磨芯片了,用了几个月就坏了不发热放了一年多,后来闲鱼上有人卖另一品牌旧的配件,让其帮忙拍个照,找出三个芯片型号,换了UCC3895就好了

网友C:
深圳白光高频焊台调温度按来按去很麻烦,不知写程序的咋想的!

楼主(2022-05-25):
引用 网友C:
深圳白光高频焊台调温度按来按去很麻烦,不知写程序的咋想的!

好几家开关电源的高频焊台调温都很麻烦,有的要进去设置才能调,bk3200是按住上下开机输入密码才能调,但是这些开关电源的开机升温快,回温灵敏,比变压器的好用

网友:
打磨芯片的厂家都是没自信心的!

网友:
讲讲具体解决方法呗

网友(2023-06-25):
有一台BK1000开机后显示63摄氏度,然后不加热,提示H-E。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1-11):
我昨天也拆了一套,板号BK4HE1,同样不加热,显示H-E故障,拆了光耦测量貌似光耦没坏,准备了两个新的光耦,等下换上去看看

网友:
试换光耦无用,仍然不加热,开机几秒后显示H-E

网友D:
目前已经确认是主控板问题,测温部分电容检查正常,怀疑OP07C运放坏,已在某宝购买,到后更换看看,待续

网友(2024-02-18):
引用 网友D:
目前已经确认是主控板问题,测温部分电容检查正常,怀疑OP07C运放坏,已在某宝购买,到后更换看看,待续 ...

我的只能最高30w 写着120w 不知道那一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