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emax3也到了,几点感受

楼主(2020-06-17):
emax3外壳做工感觉比zt219精致些,zt219的胶套实际颜色难看,还硬梆梆的。

emax3屏幕和zt219是两个走向,emax3正看很清晰,稍微偏着看的话不显示的段码也有点黑

但是emax3开了背光后显示干净清晰,背光也很白;219显示的段码发灰,背光颜色也趋于暖光,发光led的光斑比较明显。

emax3表笔差了点,特别是插头这一端,通断档反应偏慢(这个缺点比较遗憾,毕竟是比较常用的功能,不知有无改造方法,没有晶振可供升级)。
拨盘手感,emax3灵巧轻脆,zt219稍微笨拙一些。

内部对比,结合价格考虑的话,emax3的pcb也还不错(借用坛友农村小伙的图)

对比下先开始搞活动的科麦斯,借用坛友easyoo的图,比emax3还是差点

价格比zt219便宜的ut136b+,内部做工可就比zt219看起来好很多了

总结一下:
emax3外壳做工优秀,外观漂亮,pcb凑合(这价位不能要求更多),显示屏显示效果不错,拨盘转动轻松,表笔插头略显逊色,测试速度较慢。
相比之下,众仪zt219的胶套质感很差,屏幕显示效果差,也就功能和精度好点。

另外,emax3自动关机时间在说明书上没找到,问了客服说是十分钟左右。

网友:
几块钱的X3对得起价钱了,就是还没经历过时间的考验,耐艹的话就算超值的炮灰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倒霉还是什么问题,我的拿到手测试了一下电压档和电阻档正反表笔测试数字不一致,都是最后一个数相差1,比如电池1.50v,反一下笔1.51v,高一位电压档1.5,反一下笔1.6,再高一位电压档1,反一下笔2,简直醉了,电阻档差不多,自认倒霉吧,前几天的830L倒是很精确,只是丑了点

网友:
反应偏慢。200欧姆档表笔短接竟然显示0.0。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倒霉还是什么问题,我的拿到手测试了一下电压档和电阻档正反表笔测试数字不一致,都是最 ...

刚测试了一下,电池档和dcv档最后一位都存在1个字的偏差,应该不是个例。就是不知是电路设计问题还是方案本身的问题。
和830L比的话,虽然精确度差点,不过还是更喜欢emax3,颜值相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