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厨卫集成吊顶平板灯更换灯珠

楼主(2020-06-17):
厨卫集成吊顶平板灯也没用多久,不亮了

36V的直流供电,用了55-21的插座

12串5并的灯珠

基本所有灯珠都中心有烧灼的痕迹了(上),手头就捡的一根LED灯管中有类似的灯珠(下)。用PTC发热板制作的更换工具一一替换

也能撑点时间

网友A:
我也买过一次这灯备着,但发现相同功率太暗了,侧边发光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过一次这灯备着,但发现相同功率太暗了,侧边发光效率太低了。

打眼穿线装个吸顶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眼穿线装个吸顶灯好

那又不太好看,这平板灯都是侧边发光的吗?

网友:
这种  换法   用不了多久。   当然了,用不了多久坏了  又可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又不太好看,这平板灯都是侧边发光的吗?

修了几个,都是侧发光

网友:
我在基板上涂了散热硅脂,让边框辅助散热。这些都是热死的。

网友B:
我家里也有这灯,不知道怎么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也有这灯,不知道怎么拆下来

找个吸盘,涂点水吸上角落开拉

网友:
其它灯珠寿命差不多到了,过不了多久又要拆。求稳定还是整个换省事

网友:
感觉这样修不耐用,用铝基板灯条直接替换原灯条,贴实边框改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又不太好看,这平板灯都是侧边发光的吗?

现在直发光的越来越多了,新款大部分是透镜灯珠直发光的,类似吸顶灯,套了个集成吊顶灯的壳子。其实楼主完全可以只要原来的外壳和面罩,上面架一个透镜灯珠的灯板就可以

网友C:
4014的灯珠吗?来个链接!

网友D:
灯珠坏了还好能换,节能灯管坏了就不好搞

网友:
铝扣板吧?铝扣板本身就是巨大的散热片啊,你要做的事是让热量能更容易传出来。我用COB灯板直接贴装在铝扣板吊顶上,温升很小,晚上就当长明灯用了很多年也没见明显光衰

网友E:
可能用不了多久,又要坏了。

网友:
散热足够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14的灯珠吗?来个链接!

我捡的,马路边,小道上,多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珠坏了还好能换,节能灯管坏了就不好搞

我全屋基本还是松下的三基色吸顶灯,开关忙的卫生间才更换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用不了多久,又要坏了。

坏了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