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论坛智商税9V“充电”电池

楼主(2020-06-17):
C:\Users\YD\Desktop\pic\1.jpg中午正在装机,突然身后一声闷声爆炸声,就像在盒子里放鞭炮。第一反应是电池爆炸了,因为最近正在把积攒的长期不用的电池拿出来补电。打开盒子,发现是一块9V“充电”电池爆了,很血腥。不过对它进行补电已是1个月前了,补完就放进盒子存着,为什么今天自爆了呢?

这个电池是16、17年左右,广播论坛(或者是矿坛,具体记不清了)有人卖一批号称是进口9V镍氢电池,大约7、8块钱一块,5个还是10个包邮。9V电池贵且不耐用是论坛永恒的痛点之一,致使坛友们不惜投入"巨资"来设法找到一种“更经济”的解决方案。这个电池一出现立刻被哄抢,完全是“来晚拍大腿”那种。我也拍了大腿,过了几个月从买到的坛友那里转买了5个。不久后就有坛友发帖怀疑这个电池不是可充电的,但我仍坚信人性善良,默默的充电,默默的用。其实9V电池本身用的地方还算少,这些电池在我手里也没充放循环几次,感受就是不好用,容量小,各电池间电压平台没有一致性,还坏了3个。

今天既然自爆了,就拆开看看吧。全塑料封装,不是铁壳,让人直觉上觉得和那些一次性的6F22似乎有点不一样。但现在回头一想,镍氢电池都有排气孔,这种塑料封死的就很可疑。底部印有日期,2018年11月,因为在论坛购买时间是16、17年,所以这个应该是截至有效期了。这也是当时坛友的疑点之一,老外虽说喜欢给东西标expired date,但没听说给充电电池标截至期的。另外塑料壳体上有双面胶痕迹,说明应该是被扒皮了。斜口钳、尖嘴钳兄弟出马,打开外壳就是6节蓝色的小电池用镍带串联。即便是爆了的小电池仍有0.9V电压,牛逼了。注意看,负极是那个突起,正极是壳体,这似乎更说明应该是碱性干电池。

剩下5节串联电压差不多4.5V,看来一个多月前补的电也都自放的差不多了。

最后的收获就是这个接头,其实也没屁价值。

大家觉得这是啥电池呢?反正我觉得这应该是让电子爱好者们缴智商税的产品,我们经常放着正经渠道的正经包装货不买,嫌山寨嫌垃圾,然后在论坛里买来路不明的三无产品和这种电子垃圾,再运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和创意,把它们改造成另一种形式的电子垃圾——DIY作品,然后获得成就感。我们是不是病了。

当然要狠狠谴责那些利用我们的爱好与热情来收智商税的论坛奸商们,这和社区里给老年人卖磁疗枕的骗子们无异。广播论坛还有个人总卖没有热缩管包装的二手18650电池的,号称是大红袍、大白袍啥的,想都不用想就是拆开的二手电池组里捡品相还凑合的扒皮卖。

三年多没发帖了,大家用M币感动我吧。

网友:
没得M币了,只能点赞感动了

网友:
假的啊,这压根不是充电电池,充电不会标日期的。这种好像是。。。。。碱性电池还是啥的,我有一次拆的一次性电池,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两个锂电池串联

网友A:
这智商税交得有点高,作为坛友没有拆机乐的习惯?很多9V碱性电池内部不都是这样的嘛,不了解基本性能特点的“充电电池”也去买?

刚一看到楼主的炸机图时,还以为是那种几年前同是本坛坛友开发的单锂升压款呢,因为两者外壳都是一样的黑色塑料的。不过那一款真的可以算是高大上,虽然20多元一个有点贵但单锂升压、充放电保护、精准输出,功能完善、可靠耐用,后来想再买,可惜没有了。

网友:
那个一半容量的  倍量不是用着还可以啊。好像10块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智商税交得有点高,作为坛友没有拆机乐的习惯?很多9V碱性电池内部不都是这样的嘛,不了解基本性能特点的 ...

这个不错不错!

网友B:
虽然说没有那个钻不揽这个活!但是像矿坛那种地方,对于新手的我来说是很有魔性的,有时候购买的冲动非常强烈!就我买的东西来说,大部分价格还是可以的,但这大部分都是买的时候感觉很值,买回来吃炭,过几年淘汰。。。尤其是自己掏运费,基本上都是买多份。。。,谁能想到现如今一个万用表比一节电池还便宜翻车也有,买的少翻的也就不会多,河边走也要湿下鞋!当然了,有时候想买却没抢到的那种滋味也不好受,还有那种买少了的更是觉得比丢钱还要难受!!这真是自作自受!!!

网友:
5楼的锂电很口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智商税交得有点高,作为坛友没有拆机乐的习惯?很多9V碱性电池内部不都是这样的嘛,不了解基本性能特点的 ...

淘宝有倍量9v充电电池,USB充电大容量9v锂电池卖,好像内部是2个锂电串联在一起的,20多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智商税交得有点高,作为坛友没有拆机乐的习惯?很多9V碱性电池内部不都是这样的嘛,不了解基本性能特点的 ...

这个我也有,电池鼓包了,也没用了。

网友:
这个跟剃须刀里的充电小电池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倍量9v充电电池,USB充电大容量9v锂电池卖,好像内部是2个锂电串联在一起的,20多元。 ...

印象里这类所谓9V充电电池不外乎这么几种:7节AAA镍电池简单串联,充满电电压能到8.4V以上(6AAA的基本是鸡肋,稍微用一下电压就跌倒7V左右了);少量的是我发的这种单锂升压款,输出电压可以稳定在真正的9V,但电路比较复杂,至于容量倒不是什么瓶颈了,虽然这种软包大电池不一定能达到号称的1000mAh,但800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早先的软包锂电池连400mAh都难以实现;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坛友所说的这种2串锂电池款了,成品和DIY款都很多,方案确实简单,但遇到挑电压的表就不好办了,比如有的表电压一旦低于7、8V就无法工作或者数据不准了。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还是按需选择吧!好在现在的表越来越好伺候了,有的直接单节普通AA电池就能干活,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有,电池鼓包了,也没用了。

软包电池确实容易鼓包,如果板子没坏的话,可以找个尺寸差不多的小电池替换一下。

网友:
6节串联,一定是碱性电池无疑了,如果是9V镍电,里面是7节串联,放电电压8.4V左右
如果是锂电,那就是2节锂电串联
网上淘东西就是这样,没有第三方平台的,假货横行根本不稀奇
而且买时一时爽,回家吃灰一直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没有那个钻不揽这个活!但是像矿坛那种地方,对于新手的我来说是很有魔性的,有时候购买的冲动非常强 ...

上矿坛、广坛完全就和逛鬼市一样。

网友(2021-04-11):
碱性电池, 不要用尽,留个30%,小电流能恢复到80%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