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的单反充电器

楼主(2020-06-17):
如题,usb供电的单反电池充电器有木有?推荐一个、或者给个方案啊大佬们,最好宽电压,能usb供电,能太阳能板供电(5v)

网友A:
用5V升8.4V的升压板改装即可。

网友B:
不会多买一个电池吗,用usb移动充电不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2020-07-22):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多年,我结合实际想到一个最完美的方案:升压到9V1A左右,然后直接接在原来的充电器次极,充电电路完全用原装充电器的。

网友C:
直接买8.4V电源不好吗?挺便宜,USB口改?这样更不方便吧

楼主(2021-01-16):
引用 网友A:
用5V升8.4V的升压板改装即可。

想撸个成品哈哈,自己改我要拆一个好的单反充电器了。。。手里只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多买一个电池吗,用usb移动充电不是一个好方法

露营的时候带的再多也需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8.4V电源不好吗?挺便宜,USB口改?这样更不方便吧

我的实际情况来看,改一个宽电压输入5~12v的充电器是最方便的,车充,太阳能,逆变器连手机充电器这类的。。。

网友:
搜了一下还真有,不过这种另类方案恐怕需要定制才能解决,呵呵。

话说为什么一定就是5v呢?220不可以吗?110呢?12呢?19呢?24呢?36呢?48呢?64呢?72呢?我觉得最好是有空气能,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