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P20pro换屏总成和后玻璃盖 兼修个自拍杆

楼主(2020-06-17):
前面有一帖说华为P20p摔坏了,后来机主说现在用的P40p屏也裂了,想把这个P20修好。
参考了上帖中各路大神的意见,@
隔壁邻居老王,
感谢老王的中肯意见。选了个彩虹屏,加后盖390大洋。测试换总成忘拍照了,换后盖才想起来
拆下原后盖配件

这是总成换好

每次都收到这些

新的玻璃后盖。

已经有了边框胶。

把小配件装进去。

测试正常。

装上后盖。

难怪手机摔得稀巴烂。里面的照片都是工地上的。

后来发现这个后盖板的边框胶粘不牢。有点胶水粘了遍。

还有送的这个钢化膜怎么也贴不好

就这样去交作业吧。

中间插了一位同事说自拍杆不好了。原来是手柄处的线断了。

这个软件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准备这分好正负极给他焊上。

这是焊好的样子。

测试了一下没问题。

两个作业都交了。

网友:
大婶是个好同学,能按时完成作业,能按时交作业。。。。。。。。

网友A:
偶也捡过一个工地上摔坏的手机,看屏痕迹是被钢条戳破了

网友:
以前1块7撸了个廉价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也捡过一个工地上摔坏的手机,看屏痕迹是被钢条戳破了

看来工地上的人都用这款手机。

网友:
玩的溜啊这技术

网友B:
这种 扎法 很眼熟,土垃圾 吧有个大神,经常这样晒维修过程

网友:
自拍杆那个应该就一三极管组成最简单的电子开关~

网友C:
换的这个屏看起来还可以,色彩也不是很差嘛。
T7000粘以前的手机屏还可以,现在的手机屏框很窄了,这种胶就粘不牢了,现在一般是上3550PUR或者A130的软凝胶
没记错的话P20PRO屏幕看起来像是平的,实际上两侧还带点过渡弧的那种,厚一点的钢化贴上就是这种效果。P20系列是没有屏下指纹的东西,想要效果好的话,可以去贴UV胶的那种钢化膜,效果会好不少,也不影响功能,但是摸着没有裸屏那么丝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 扎法 很眼熟,土垃圾 吧有个大神,经常这样晒维修过程

自己修或者量少的一般都是绑皮筋等胶水固定,有些专门修iPhone或者三星曲面屏的就不需要绑皮筋这个了,一天的量挺大的,要做好几十块。为了效率和降低返修,都会去定制工装模具,直接放进去压个几十分钟就可以了,粘合效果要更好一点,能把爆外屏的大花机直接修成靓充新机

网友:
拖欠作业的习惯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的这个屏看起来还可以,色彩也不是很差嘛。
T7000粘以前的手机屏还可以,现在的手机屏框很窄了,这种胶就 ...

感谢老王的精彩回帖。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修或者量少的一般都是绑皮筋等胶水固定,有些专门修iPhone或者三星曲面屏的就不需要绑皮筋这个了,一 ...

专家呀!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什么都会修

网友:
贴有点曲面的钢化膜,像图上那样要用填充液
不过注意用的时候刚涂抹时尽量一点点少量的来,不要一下挤出过多,防止从屏幕边缘进去,影响屏幕显示,相信机友们也没少听到关于白边填充液渗进手机污染屏幕的事例,由于填充液为油性液体,一但操作不当,渗进手机,清理起来相当麻烦,被污染的屏幕也很难复原!

网友(2023-08-01):
主要是来看自拍杆的

网友:
楼主古道热肠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