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解,消磁器的功率

楼主(2020-06-17):
兄弟们,我做了消磁器,给人家用于录音机磁头消磁。
原理很简单,纯铁棒上绕漆包线,然后接220v交流电,就可以消磁。
但是别人问我这个功率多少,我答不上来。
请问,我测量这个消磁器,
100hz电感是7.033H,电压是220v,我测这个直流电阻是2K欧姆。

哪位高手,帮我算算,我这个消磁器,消耗功率是多少。

网友:
磁带放音机磁头要消磁,要擦磁头和压带轮。这是穿越回上世纪了么?

网友:
不用算,用功率计测一下就行

网友:
还有用消磁器的???太罕见了。。。。。测功率干啥。又不是家用电器一直开着,就用几秒的时间。不会算就用功率计,这个是玩电器必不可少的装备。

网友:
算出来既不准,也复杂。直接用功率表测一下。

网友A:
理论计算:P=U*U/(6.28*f*L)

网友:
100hz时大约4瓦,不一定对。

网友:
这功率真的不好算。这里面包含有无功功率,还是铁损和铜损。如果仅仅计算铜损,那就好办了。

网友B:
录音机磁头消磁......有这个必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音机磁头消磁......有这个必要么...

绝对需要的,卡座磁头带磁后,音质变糊,高音少,
消磁后,音质整体上升。

这玩意,我自己制作,卖出290多个了。
用了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P=U*U/(6.28*f*L)

L是电感,f是什么?

网友C:
功率大小与插头距离有关系 估计也就2~3w 能不能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大小与插头距离有关系 估计也就2~3w 能不能上个图片看看

这样的一个消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L是电感,f是什么?

f是频率。
这种消磁器功率不会大,估计就1W左右,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功率计直接测量。计算要考虑的东西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一个消磁器。

不错,你卖多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你卖多少一个?

我卖105元包邮全国。
你把我带偏了,
变成摆摊卖消磁器了。

我买了一个功率计,过两天测测看,多少功率,估计5w左右。

网友:
非纯电阻电路,特别是你这种电感电路在交流电下不能叫功率了,这是视在功率,单位va,利用电感公式计算出感抗,u平方除以感抗就是视在功率。不过感抗是感性,这里涉及到复数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L是电感,f是什么?

f是频率,L是电感值

网友D:
这种不应该就功率了,,应该叫视在功率吧,单位也不是W是VA:sweat:

交流电动机标的就是VA,但最后还是默认成了W,没办法的事,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应该就功率了,,应该叫视在功率吧,单位也不是W是VA

交流电动机标的就是VA,但最后还是默认 ...

功率计到手了。10.8VA.